[其他] 测USB电流的电路

楼主(2019-07-22):
手摸是感觉不准u盘功耗的,测一下更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检测电流,用小阻值电阻不是压降更低吗?

网友:
淘宝很多成品可以买到。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淘宝上很多USB测试仪,二三十块钱。我现在做完U盘,一般也是先插到上面,看看有没有瞬间大电流,有的话赶紧拔掉,没有再插电脑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检测电流,用小阻值电阻不是压降更低吗?

你不懂,电阻分流二极管不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淘宝上很多USB测试仪,二三十块钱。我现在做完U盘,一般也是先插到上面,看看有没有瞬间大电流 ...

淘宝还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