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铭km8819手电灯珠坏了,能用什么灯珠替换???

楼主(2019-07-22):
电池是铅酸蓄电池

灯珠如下图:
KM-8639-02灯板(不知道是否有0.5w???),这个是什么灯珠????????
换灯珠,但淘宝没有类似灯珠卖,只希望亮度比这个稍微高一些就行,不需高很多。太高了发热大,电池不耐用。

我也打算把这个铅酸蓄电池改成18650锂电池。

网友:
淘宝搜0.5W草帽LED

楼主:
草帽LED功率都是0.5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帽LED功率都是0.5瓦的吗?

应该是吧,功率大了散热跟不上。

网友:
8mm的草帽灯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3-b.w4011-2644389249.39.6caa7ea8BeavKT&id=555805102251 ...

图片是,链接里面的又不像。我买的这种就肯定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n5aok02d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链接里面的又不像。我买的这种就肯定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c ...

嗯。我看图片也不对。

好像这种草帽灯珠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链接里面的又不像。我买的这种就肯定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c ...

请教大神:灯珠旁边的电阻是什么型号的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灯珠旁边的电阻是什么型号的电阻啊?

第一环是5 , 第二环是1,第三看不到,如果是金色就是5.1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环是5 , 第二环是1,第三看不到,如果是金色就是5.1欧姆。

嗯。串联电阻是起到限流作用么?

网友B:
看灯芯直径,估计是是F5的草帽灯珠。F8的灯芯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灯芯直径,估计是是F5的草帽灯珠。F8的灯芯更大些

图片把灯珠显示的比较小。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是8mm的。也就是F8的草帽灯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把灯珠显示的比较小。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是8mm的。也就是F8的草帽灯珠
...

嗯。量一下草帽的直径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量一下草帽的直径最准确。

一下子买了20个,超级便宜,还包邮

网友:
加几块换个t6

楼主:
T6还要驱动板。麻烦。也太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