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易 ▪ 华登;E27 28W的酒瓶LED灯!用料厚重,这灯珠有85%显色?

楼主(2019-07-22):
神友们推荐,也见识一下。

卧去。。。

瘪了

够分量!

罩罩还行吧

缺个这个。。。。。。要不然不会损坏头子

这管材。。。。

BP9927G

抠出来坏了

这样完美

这灯珠没见过。。。。。。。。85%显色????

这1W珠。。。。。啥货色。。。。。。。。。9V的没见过这样的。

这是秒开罩罩的方法,看明白了不?

这铝背板这厚度。。。。。还有谁

丑不丑。。。

25W多

茅台一瓶

18W的这盖子就好了

大小号

完成。

网友:
我也买了很多个这灯,觉得这种有散热器的总比焖烧灯强

网友A:
这外壳确实不错啊··质量看上去靠谱。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确实不错啊··质量看上去靠谱。什么价?

12元包邮两个,甩货没了。 18瓦的不知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元包邮两个,甩货没了。 18瓦的不知还有没有。

这价格可以有,去掉邮费相当于白送刷好好评了。

网友:
现场买一组试一试

网友B:
这散热器还是不行,主要是和空气接触面积太小了,所以这灯温度就像烧烤一样,我用过的所有灯,这灯是最烫的。这么烫灯珠估计也顶不了多久,不过还好便宜,坏了就坏了

网友:
路易斯威登牌茅台

网友:
这次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连个保险丝都舍不得给,用个电阻代替。
安规没有,谈不上好坏

网友:
还真像酒瓶呢

网友:
散热风道不怎么样,散热效果肯定差很多。

网友:
散热很厉害,但三芯的高压灯珠不好

网友:
散热确实不错,功率真标准

网友:
楼主的松下台灯是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器还是不行,主要是和空气接触面积太小了,所以这灯温度就像烧烤一样,我用过的所有灯,这灯是最烫的 ...

我也撸了两个28W的,确实可以烫到你怀疑人生,我挑起了那个蓝色电阻降低功率使用,这灯感觉有点蓝,还没我家FSL 1.2米LED灯管颜色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确实不错啊··质量看上去靠谱。什么价?

散热方面用料(电子我不懂)实在超值!

网友:
这灯开一个晚上,温度80°+,不过价钱便宜,我撸了一打28瓦的。

网友:
我以前买了很多,合5块多一个。

网友:
这灯做工用料还算可以,我也买了好几个,试了下发热还是挻可观的。这灯最主要的问题是显色性不高,发的光怪怪的,有点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