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款质量较好的明纬24V开关电源改为可调电源PID-250B

楼主(2019-07-22):
先上图

看看用料和功能就知道不同于常规电源,一是有PFC电路,输出电压385V;二是有隔离的5V电源;三是有主电源软开关机功能;四是有超压超流先报警后自锁功能。

电源功能方框图

1、电源功能
该主电源芯片为CM6800,带PFC功能。主电源是采用单管正激的电路,自带微调电位器,电压可从20-27.4V可调,有超流和超压自锁功能,必须断电才能解除,原机电压超过30V和超流13A左右进入自锁,在自锁前有报警信号输出。辅助电源芯片为STR-W6251,采用反激电路,也自带微调电位器,电压可从4.3-6.1V可调。

主电源芯片

5V电源芯片

通过二只微调电阻的最高最低电压

2、起动顺序
先起动辅电源,然后由辅助电源给主电源一个开机信号,主电源才能开机。在辅助电源处的CN52插座在开路时是打开主电源,短路时是关闭主电源。也可以不需要辅电源,在主电源上加一只电阻就能开机。

这个电源质量相当好,不用大手术就能轻易改成3-32V0-10A的可调电源。只要加4个元件,其中2只50-100K电位器、一只22K电阻、一只4148二极管,换2只电阻和拆除2只稳压管就可以了。

根据改好后画了一张电压、电流反馈图。

4、改装要点
改电压,取下原微调电位器,改接一只50K 的电位器,这个就是调压电位器。

拆除R171的2401电阻,改为2K电阻,这个就是最高电压限压电阻。

调压电位器连接点。

改电流,拆除2001的2K电阻,改成2.4K电阻,这是最高电流的限流电阻,该电阻要串接在50K的调流电位器上。

加一只22K电阻和一只4148串接,接在图中的二点上,主意极性,二极管不能反接。

实物图

拆除ZD56稳压二极管,解除过流自锁,但仍有过压自锁。

拆除ZD50稳压管就能解除过压自锁,换不同的稳压管就能起到不同电压的过压自锁。

测试低电压时空载功耗3.1W

高电压时空载功耗6.7W

最低电压3V

最高电压32V

电源效率在90%左右

电源是裸板,而且比常见明纬电源长了3公分左右,所以临时做了一个外壳。

还有几块板,下次准备改成更高电压。

相关文章: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571

网友:
电源很好,改的也很好,羡慕

网友:
羡慕,有这么好的电源

网友:
6800这个芯片真是应用广泛,大小功率通吃。

网友:
羡慕,有这么好的电源+技术。

网友:
高手,改得非常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利用原机待机的5V电源,改成0V起调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主高手,图文并茂,好教程

网友A:
这款电源板要火,楼主能给出电源型号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板要火,楼主能给出电源型号更好

上面多处有型号啊:PID-25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多处有型号啊:PID-250B

正是这型号。我是12元一块,买了12块。这电源比DELL12V20A的要好,电压高、改装容易、电路结构优良不容易自激。

网友:
淘宝280元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这型号。我是12元一块,买了12块。这电源比DELL12V20A的要好,电压高、改装容易、电路结构优良不容易 ...

这么便宜?改来卖吧?裸板都好几百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啊

楼主:
不可能不是MW明纬的,每只变压器和主电容上都有明纬标志。

网友:
楼主的电子负载做的比较复古

网友:
很详细,还整理了电路图,超赞!

网友:
250W都这么舍得下料,而且效率高,应该可以达到80plus金牌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