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P4不开机 电流有0.95A 发现是这个芯片烫手 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9-07-22):
    如题    目测是叫  BDT55K?   查不到任何资料呀  有朋友知道么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周边某个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万用表跑一遍

网友:
采用 QFN-10 封装的 3.3V 输出 1.5A 开关 96% 效率升压转换器,具有 LDO 降压模式

应该是这个:TPS61025DRCR
采用 QFN-10 封装的 3.3V 输出 1.5A 开关 96% 效率升压转换器,具有 LDO 降压模式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025

网友:
降压芯片,发热不一定是它坏了,可能是后面短路负载太大导致发热,断开电路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MP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TPS61025DRCR
采用 QFN-10 封装的 3.3V 输出 1.5A 开关 96% 效率升压转换器,具有 LDO 降压模 ...

非常好奇是如何根据缩写丝印找到正确的IC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奇是如何根据缩写丝印找到正确的IC型号的

这种芯片看丝印基本就能确定是TI的
taobao搜索有惊喜,另外还有丝印反查的网站。。。

楼主(2021-02-12):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看丝印基本就能确定是TI的
taobao搜索有惊喜,另外还有丝印反查的网站。。。 ...

大神求鉴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531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