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换装坛子里撸的299的耐久指纹门锁

楼主(2019-07-22):
之前发过这锁的拆机贴《坛子里撸的299的耐久指纹密码锁拆解》,今天把安装补上。实际上安装是上个月24日的事了,只是今天整理手机照片才整理一下发上来。

下面是当初买防盗门带的锁,用了也得用13、4年了,钥匙因长期使用磨损有点不太好用了,这次就是要把它换掉,先拆之。话说有电动工具就是快,分分种搞定。

然而拆锁芯时遇到点小意外,拆掉固定螺丝后锁芯抽不出来,看了一下是锁芯侧面有一颗螺丝长期使用中因震动松动,而且出来的长度比较大,正好挡在开口处。还好这次正好要换锁,要因为这个螺丝开不了门找开锁公司就少不了要花不必要的银子了。

螺丝刀从哪个角度都拧不到这颗螺丝,后来找了根断锯条,让锯齿向里,锯螺丝上面一侧,让螺丝在锯条带动下重新拧进锁芯。

还好螺丝非常听话的被重新拧回锁芯,锁芯终于可以拆下来了。

下图红圈中就是惹祸的那颗螺丝,同时可以看到锁芯的生产日期是05年。

下面是待安装的指纹锁,耐久的牌子,从店里商品看是专门做锁具的,还有点儿生产历史的样子。

先装锁芯,外面保护用的贴膜实在是难看,剥掉,光溜溜的好看多了。

锁芯比较难装的地方是下方的天地钩,可以先用手把下方的锁舌按回,这样天地钩的连杆就会升起来,再用细的螺丝刀什么的从旁边小孔中微调下位置就可以顺利的挂到锁芯上,这个过程两个人操作相对比较省事,我是一个人干的,花的时间相对较长,但也算比较顺利的安装好了。只是安装好后忘记拍照了,大家见谅。

接下来装内外锁体,安装前先试下锁,看各功能是否正常,别等装好了才发现锁是坏的,再拆下来换货就麻烦了。

安装比较简单,先装上螺丝柱。

然后把线从闲置的孔中穿过门体。

插到内锁体的插座上后对齐内外锁体的固定孔拧好螺丝就行了。因为整个过程两只手都感觉不够用的,所以没有拍照,只能放一张安装好后的照片。

内外锁体安装好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下面图中还没装电池。

到发贴为止使用时间接近一个月了,在使用上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再找钥匙,对我的指纹的识别率也很高,除了有一次手机按的比较偏没识别成功外基本上识别率是100%。虽然有种种缺点,但就这个价格来说基本是无敌了。而且前一周还给老爷子买了小益的E205,做工什么的确实比这锁强,还支持手机APP管理,不过对我的指纹的识别率还不如这锁高,意外的是老爷子的指纹识别率还行(在我的锁上他老人家的识别率不高)。下面简单列一下两个锁的优、缺点对比,虽然不太全面和权威,不过也能供大家有个参考。

以下优、缺点对比仅针对299和E205,未和其它锁具对比。

小益E205

优点:
1做工相对好点
2带手机APP管理,可远程开锁,有开锁提醒等各种功能可以随时查看
3防插片开锁

缺点:
1开锁时间固定,不可选择。
2开锁提示只能是语音(可选择音量大小和关闭),不能选择关闭语音用不同声音提示,旁边有人的话可以明确知道锁当前是打开还是关闭。关闭提示音的话对老年人来说靠数字键盘的显示方式识别开锁是否成功有点困难。
3键盘激活不太灵敏,感觉要用力按下才能激活似的。
4密码长度好像最大10位,想设置个长点的管理员密码结果没成功。
5无显示屏,不使用手机对锁进行设置只能根据语音提示进行,非常痛苦。
6只能绑定到一台手机,不能多个手机进行管理,也可能是我不会,但从百度没搜索到怎么多个手机管理同一个锁。
7对我的指纹识别率一般(呵呵,开玩笑的,这个不算啊)

299指纹锁

优点:
1开锁时间可选择3秒和5秒。
2可选择关闭语音提示只使用声音提示,使用不同声音表示指纹识别是否成功,一般人偶尔听到的话不会知道开锁是否成功。相对安全一些。
3键盘非常灵敏,轻触即可激活。
4最大密码长度是20位还是30位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设置了一个10多位的密码没问题。
5指纹识别区带光杯,识别成功显示绿色,失败显示红色,识别是否成功一目了然,非常方便。
6带OLED屏,可以显示很多信息。
7对我的指纹识别率很高(呵呵,别人我不管,我自己好用再说)。
8便宜(大概是最大的优点了,呵呵)

缺点:
1做工相当一般,能用而已。
2不能手机管理。
3不防插片开锁,解决倒不麻烦,回头有空自己处理一下。
4门铃键不激活键盘看不见,不像其它锁是直接印在表面的,是人就知道该按哪儿,这锁还得先激活键盘才能看到哪个键是门铃。

网友A: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试过小黑盒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试过小黑盒能开吗?

号称是防小黑盒,我就没买,毕竟买了也就试个锁,没什么其它用处。

网友B:
299的都支持什么开锁模式呀,据说没有usb充电,万一没电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9的都支持什么开锁模式呀,据说没有usb充电,万一没电不是。。。。。

支持指纹,密码和NFC卡(随锁带两个),有USB应急供电接口。

网友:
299确实是够便宜的。

网友C:
杂牌的明显要好于小益!一个有显示屏一个没有,这个就看的出来了,只是应该是铝合金的吧做工差点,也防插卡的啊!看这个锁体三叉锁舌就是有所谓的防插卡功能的,而不是说厂家吹了才有!
自己懂点安装,不苛求质保之类的可以买!要不然随便一把锁的安装费200+售后服务费至少100,光这些就比299的价格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的明显要好于小益!一个有显示屏一个没有,这个就看的出来了,只是应该是铝合金的吧做工差点,也防插卡 ...

不是不防插卡,是不防插片。就是从门和锁之间插入一个带有和连接手柄和锁芯的方钢相同的槽的钢片,直接拧动方钢开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防插卡,是不防插片。就是从门和锁之间插入一个带有和连接手柄和锁芯的方钢相同的槽的钢片,直接拧 ...

市场上很多的锁,都不能防插片的,特别是离合前置的锁

网友E:
这个指纹锁能够内部锁死吗?相当于机械式锁的内部反锁,锁完以后,内部人员出去也要用钥匙开锁才行。。。。。。。
家有老人老年痴呆症老是开门出去乱走,三星的指纹锁和很多指纹锁都不能内部反锁,门把手一拉就开门出去了,防都防不住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我家装了个小益205,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指纹锁能够内部锁死吗?相当于机械式锁的内部反锁,锁完以后,内部人员出去也要用钥匙开锁才行。。。。 ...

可以内部锁死,和普通门锁一样,下方有个旋钮,拧一下就有一个单独的锁舌伸出,锁住后就只能从屋内开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上很多的锁,都不能防插片的,特别是离合前置的锁

小益的是防插片的,手柄转轴比较长,伸入门体,转轴外表面是圆柱,不易受力转动。然后外壳转轴开孔有台阶设计,紧贴门板,防止插片。

网友F:
这也入了一个,质量真心不怎么滴。安装了一个晚上,差点把我光屁股锁在门外!没安装好就坏了,赔运费退货!现在的运费险也是差劲,才赔8块错,我发顺丰花了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入了一个,质量真心不怎么滴。安装了一个晚上,差点把我光屁股锁在门外!没安装好就坏了,赔运费退货! ...

装前没试试吗?

网友:
平时家里没人,这么便宜的指纹锁可不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前没试试吗?

就是安装过程中坏掉的。不试怎么会被锁在门外呢?无图无真相。有图为证。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399元的,自己安装 好一直在用,还可以。也是论坛推荐的。

网友G:
塑料壳的吧,正规厂家299真是连生产成本都不够的;

曾在有三十年历史的锁厂过,其实就像买 山寨手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壳的吧,正规厂家299真是连生产成本都不够的;

曾在有三十年历史的锁厂过,其实就像买 山寨手机一样 ...

铝合金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