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车库遥控器

楼主(2019-07-22):
车库遥控器不好用了,某宝看有学习遥控器买了一个,拿回来对拷后不能用,连原遥控也不能用了,对这个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联系卖家他说也没有办法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旧遥控器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A:
可能旧遥控器被你清码了

网友:
旧遥控是否没电了
这种看样子应该只要买那种根据焊点编码的就能用了吧?

网友:
买个编码的,芯片一样就行了,按原遥控焊点,焊好就行了。

网友:
找车库门的接收看看能学习不?
上个星期换的厂区门口推拉门的遥控 也是,焊码的,买的学习的一次完成没费事

网友:
卧槽 你是焊码的 遥控器 暴露焊接了      建议整体换吧     不然要是我们小区的可以给你远程开门 哈哈哈

网友B:
楼主啊  你暴露的太多了    啊

网友:
是不是天线没有的问题

网友:
是固定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旧遥控器被你清码了

没有同时按2个按键呀,2个遥控器,学习了2个,都是一样,原遥控也不能用了。

网友C:
原来2个,有一个坏了,也是226X的,
我买了两个学习的,学习后都能用。首先要原来白226X的能用。

你现在2264的不能用,只能买相同蕊片相同频率的回来焊相同跳码试试行不。
要是不行就搞接收器了。

网友:
电池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2个,有一个坏了,也是226X的,
我买了两个学习的,学习后都能用。首先要原来白226X的能用。

没有学习之前旧遥控器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你暴露的太多了    啊

没事,地址也不知道,单位大门都进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学习之前旧遥控器都是可以用的。

旧遥控器是跳码的,无论怎么按都不能清码的。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主机上板应该有个按键,按住不放,拿旧遥控随便那个键按下几秒,应该就学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遥控器是跳码的,无论怎么按都不能清码的。换个电池试试。。

好的,明天去单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