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电动车续航锐减-自己组的48V36AH锂电池包-损失惨重

楼主(2019-07-22):
之前利用4个36V12AH锂电池包组了48V36AH锂电池组,很是得意,用了半年发现续航锐减。
电池老化也不至于这么快,毕竟用得不多,拆开看看咋回事。

当初为了省事,直接3个36V,6并10串变身18并,另外一个36V12AH拆散组成12V36AH,余下6节电芯它用。
测量了一下3个36V电池包没问题,三个12V12AH的有一个异常。

自己组的,没有点焊机,电烙铁加焊锡。
把原先的镍带划开,从原电池组中取出,然后剪掉塑料支架,重新拼回来。
在原镍带缝隙处镀锡焊接,这也是图省事的办法,结果给自己埋了个坑。
这是有问题的12V12AH电池组,电压只有8.X v了,焊接的2.5平线脱焊两根。

缝隙处的焊锡,看着没啥问题。

背面的支架缺失,焊锡被震裂开了,原先的并联相当于断开了。

看来没有支架还是不行

有些虽然不明显,但实际上已经裂开了

上烙铁拆掉所有的焊锡,论坛测评的安泰信烙铁,拆大焊点比较好用。

拆焊之后,准备剪掉高温胶带

浪费许多胶带

分开电池组,

拆散的结果,三串6并

不知道坏了多少电芯

第一串6节看起来还行

第二串的也还行

第三串几乎为零了

电压结果写在外皮上,看来第三串都废了

撕掉第三串的镍带,准备急救一下,看看捅安全阀有没有用

捅完第一节,来了电压,上充电器拒充,上可调电源没有电流

捅第二节也来了电压,想着是不是弄好了,结果放电几秒钟就没电了,充电也是一秒钟就满。

电芯也是奇怪,捅完之后4.4V,应该是安全阀超压起跳了吧

用论坛的魅色充电器充放电,TA34测容量,6口3.0充电器供电

第二串充电正常

充了很长时间才满,OK

第三串拒充

捅安全阀之后充电貌似正常

放电几秒钟就断了

持续时间很短

充电一充就满

由于自己偷工减料没有买新的支架,也没有上保护板,直接裸奔。
而且用焊锡代替点焊用在震动的环境下,导致开焊和过充损坏了6节电芯,教训!

网友A:
骰子你也坑上自己了   折腾就是为了用更好的,干嘛省那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骰子你也坑上自己了   折腾就是为了用更好的,干嘛省那点儿?

这位坛友估计是认错人啦哈哈,不是广东那个经常玩电动车电池的。
确实不该省支架和保护板的,点焊机现在也从坛友处借了一台,下次重新组。

网友B:
连接处习惯加吸锡线

网友C:
行, 无非是损失几节电池, 没有短路火灾啥的就不算啥

网友D:
裸奔的电池最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处习惯加吸锡线

吸锡线不错,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 无非是损失几节电池, 没有短路火灾啥的就不算啥

幸好是没有短路起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奔的电池最容易坏

确实带保护板还是安全些

网友E:
最主要的是电池保护板都不用,兄弟你真可以啊!胆挺肥!

网友F:
应该电池内阻不一样

网友G:
这回必须得批评一下了,镍带焊接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叠焊增加接触面积,搭焊不行,另外焊点质量不过关,不饱满不圆滑不浸润,烙铁温度也不够,焊锡量偏少,焊锡质量也不行,开焊成了必然,发回原厂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回必须得批评一下了,镍带焊接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叠焊增加接触面积,搭焊不行,另外焊点质量不过关,不饱 ...

专家批评得对,当初不该偷懒啊,图省事直接搭锡缝隙了,主要是拆散的时候把支架弄破了。40w外热烙铁焊的,确实焊工和焊锡都不行,以后还是点焊机全新镍带伺候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批评得对,当初不该偷懒啊,图省事直接搭锡缝隙了,主要是拆散的时候把支架弄破了。40w外热烙铁焊的 ...

嘿嘿 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电池内阻不一样

那几节电压一样的电池内阻还好,震断镍带之后串联充电的时候导致剩下的过充安全阀顶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的是电池保护板都不用,兄弟你真可以啊!胆挺肥!

保护板真心得用,过压就废,一定加上

网友:
保护板好歹也是最后一层保护,还是该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骰子你也坑上自己了   折腾就是为了用更好的,干嘛省那点儿?

哈哈,你俩名字有点相似度

网友:
这是活活震断的呀,安慰一下

网友:
电池都有了,点焊机也跟风干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