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闭路线窜电,会烧机顶盒/电视吗

楼主(2019-07-22):
早上发现,电视电源灯亮,无图,无信号光标。机顶盒闭路线电手,接口烧糊。高清线已烧焦,高线线两端接口已粘母座上。楼外光纤盒接口已烧。闭路线碰铁打火花。闭路窜电会烧掉机顶盒与电视吗?等电台领导来定责任,在线等

网友:
有线与高压近了,串了

网友:
应该是搭上了强电

网友:
如果是闭路线外部带电,广电应该有责任的。就跟电力局掉地线,把居民电器烧了都可以获赔。

楼主:
应该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呢?让我检查自己家照明电,一直用的好好的,检查个球,漏电空开早跳了。一直说信号线没有电,早上闭路线直打火,问题是只有我自己家有问题,为什么呢?是不是击穿了形成回路了,别人家反而没事了。

网友:
如果只有你家烧了那是要检查家里的电路。

网友:
从放大器那断开进户线,看闭路线是否带电。

网友:
这得有多大的电流才能烧成这样啊?

网友:
强电串入弱电了,而且似乎没有保护措施或者所有保护措施都失效了,这是严重的故障啊,会出人命的啊!

网友:
闭路线过了强电,应该是闭路线上的信号放大器出问题了,可以断开室内闭路线,看下放大器输出端口是否有强电

网友:
闭路电视放大器正规厂家是要有隔离的      检查放大器、分配器  出线到你家这段

楼主:
外面箱里连光纤的那个口闭路线也烧了,那个机器换新的了,分线器也换了,屋里线头也换了,现在屋里闭路头不打火了,都不是正经电工,说要找个电工看看,是不是照明电地线有问题,估计得扯皮一阵了。

楼主:
早上来修理的人有个仪器,只能测100V以上电压,这个测不出来,电打手,不好说有多少V

网友:
可能是两个地之间有电位差,如果有的话就会打火的

网友A:
我看了这个现象。
首先要分析你的电视机和机顶盒是否是两脚插头,
电视机还带了什么设备(盒子功放?),是否是两脚插头。

目前看现象分析,最大可能是电视机漏电,
电视悬浮地变成火线,经过HDMI线通过有线电视线流出。。。
可以通过万用表电流档测试电视地(HDMI外壳)对真大地(电源地,有线屏蔽层,水管,钢筋等)的漏电电流,大于0.5mA~1mA就是异常,有可能是电视机内部电源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这个现象。
首先要分析你的电视机和机顶盒是否是两脚插头,
电视机还带了什么设备(盒子功放?),是 ...

所见略同,我感觉也是盒子和电视的问题。
电视一般都是两脚插头的。

楼主:
电视机是LG的,三相插头,机顶盒是2相的。把闭路线拆掉,不接任何设备,碰旁边的冰箱后壳打火是咋回事呢?楼外设备换完就不打火了

网友:
不会吧,小时候玩游戏机没少被电过,

网友B:
可能是放大器60v交流窜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放大器60v交流窜入的

据不承认,说啥都有可能,电视机顶盒开机显示灯都亮,高压板应该没事,就不能跟他们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