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感叹号什么意思?别克4s店装的360全景倒车影像系统

楼主(2019-07-22):
别克4s店装的360全景倒车影像系统,这个感叹号无论倒车或是转向,前进都在那里。先在论坛打听下代表啥意思,去4s店了不会被糊弄

网友A:
感觉那个power什么是关键 不过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个power什么是关键 不过看不清

poweramper,好像是个音频播放器,估计这个感叹号是因为声音系统问题,比如倒车影像没有接麦克风,或者录音系统没有开启,可以进设置菜单找找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滴滴报警声

网友:
提醒你注意周边情况 或者是 显示影像的时候 多媒体声音关闭

网友:
poweramper应该是功放的意思

楼主:
摆弄了几天还真是声音没打开的意思,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