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一块117C表显示屏漏液不显示。

楼主(2019-07-22):
有一块117C表显示屏漏液不显示。主板测下黄色电容的电压几个,没问题。是不是换好显示屏就显示了?3.1V,,,5V,,,2.4V,,,5V,,,2.4V

网友A:
已经知道屏漏液,还测板子有什么意义?

某宝找屏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知道屏漏液,还测板子有什么意义?

某宝找屏才是正道。

收来就是这样的。现已入一块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来就是这样的。现已入一块试试。

不愧是福禄克,屏都那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福禄克,屏都那么贵

估计80元这个还不是原装屏,可能是国产开模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80元这个还不是原装屏,可能是国产开模的屏幕

美国技术,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