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推荐一款全协议的板子

楼主(2019-07-22):
基本要支持qc3和pd因为备用机是qc主力是pd其他的协议目前用不上但越多越好免得再折腾

网友A:
SW6106/SW61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6106/SW6124.

支持qc4.0?可我是接12v电池组的啊

网友B:
楼上说的 还有IP65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 还有IP6528

IP6528了解过找到的都是降压的不能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6528了解过找到的都是降压的不能升压

Texas Instruments 有几款专用的双向供电解决方案,你可以搜索NVDC关键字来查找。不过这种NVDC控制器只是一个双向电源解决方案,不包括控制协议部分,还需要联合其它的芯片来实现完整功能。如果你有水平,可以考虑自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as Instruments 有几款专用的双向供电解决方案,你可以搜索NVDC关键字来查找。不过这种NVDC控制器只是 ...

嗯,很好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