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SY6280 输出电压求解

楼主(2019-07-22):
接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81
昂达V80PLUS OTG没法用,烧了一个拟似SY6280的原件,万用表在路测量边上电容电阻无短路。
买了SY6280替换后OTG仍然无法工作,松香熏染周边电容电阻也没有发现有短路发热现象,
测了下电压USB空置时5脚Vin有3.9V,3脚有1.81V,其他脚无电压。
USB插入自带OTG接口的U盘后,5脚和3脚电压维持不变,4脚3.28V,1脚输出1.5V。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输入3.9V输出1.5V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是5V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才对吧!

3.9V是电池电压,平板的USB升压一般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你这个是USB 保护IC啊,跟 升压无关..
查别的电路吧.

网友B:
这元件是一个限流保护器件,输入电压就不对,应该是5V,只有3.9说明是升压电路没工作。

先修出5V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元件是一个限流保护器件,输入电压就不对,应该是5V,只有3.9说明是升压电路没工作。

先修出5V再说吧。 ...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ic上的丝印基本上都找不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