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教你如何 强制 卸载 腾讯御点 杀毒软件 ?不再绝望,没密码?不要紧

楼主(2019-07-22):
原贴:求助各位大神,如何强行卸载腾讯御点?真的很绝望

经过我两天的研究基本破解了,
1、开机按F8,在安全模式下,任务管理器停用御点的2~3个进程,然后运行Total Uninstall 软件,(举例)

分析后卸载,一直往下点~弹出密码输入界面~取消~再点~~~ 已一直点,(御点的根目录 会有一个dll文件,删不掉,没事接着下一步)
2、找自己的pe启动盘,光盘也行,进去pe系统,发现御点的根目录文件夹 会有一个dll文件,退回上一步,把相关的文件夹一并删除);

3、重启电脑。。。。。工程结束;

研究不易,滴水之恩,谁看到了,请注册后给我多多评分,谢谢

网友:
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

网友A:
腾讯御点是安全软件还是不安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讯御点是安全软件还是不安全软件?

这个还是可以的。好像是 企业专项定制的,需要登录(选一下就行),但是卸载的时候就不由你了,
需要你输入密码....
想安装其他杀毒软件?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可以的。好像是 企业专项定制的,需要登录(选一下就行),但是卸载的时候就不由你了,
需要你输 ...

排他式的软件都得谨慎安装

网友:
看情况好像是楼主单位网管装了个什么余点软件,限制着楼主的自由,楼主想办法不用密码把它给强行卸了,然后为所欲为…………

网友B:
只要能进PE还不是随你折腾?
我们这都锁bios了,然后自己买了内存加成16g,然后用的ramos系统办公两不误

网友C:
可是强制卸载了以后不就会被网维发现你不在线了么,我们人保就有一个软件,和我们说是杀毒软件,其实和杀毒软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D:
来,咱研究下怎么也干不死的12345吧。这个浏览器,什么助手都是干不死。就连腾讯所谓的“工程师”也没给我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咱研究下怎么也干不死的12345吧。这个浏览器,什么助手都是干不死。就连腾讯所谓的“工程师”也没给我 ...

刚刚好,我知道  你把原机带的所有的软件都卸载了。包括 电脑管家,金山毒霸,浏览器,
然后再通过官网下载正规的,杀毒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强制卸载了以后不就会被网维发现你不在线了么,我们人保就有一个软件,和我们说是杀毒软件,其实和杀毒 ...

你别弄错了,我是试着给单位寻找杀毒下载的这个软件,
领导让我弄的,结果我自己的笔记本中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弄错了,我是试着给单位寻找杀毒下载的这个软件,
领导让我弄的,结果我自己的笔记本中招了 ...

企业版火绒考虑一哈?

网友(2020-04-11):
可以远程帮我卸载腾讯御点吗

网友E:
真的需要这么复杂吗?在进程列表里面看看它有哪些进程,可以从进程那里直接打开文件所在位置,然后删除里面的一些文件后再从新启动一下,那这个软件会因为文件缺失直接运行失败了然后就可以直接整个文件夹删除掉吧。再退一步,就算删除不掉,这个软甲都不能正常运行了啊对吧?如果你说这样都不行都不用你这么复杂吧?直接下载一个Geek Uninstaller就可以切底删除掉这个程序了,根本不用拿到它的卸载权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的需要这么复杂吗?在进程列表里面看看它有哪些进程,可以从进程那里直接打开文件所在位置,然后删除里面 ...

普通的软件是这样,有的顽固的根本删不掉,也关不掉,至少在当前运行的系统中如此,除非拿到那种类似root的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软件是这样,有的顽固的根本删不掉,也关不掉,至少在当前运行的系统中如此,除非拿到那种类似root ...

Geek Uninstaller这个软件就可以直接删除,而且删除得还是比较切底的,连注册表的文件和相关的文件夹都一并删除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A:
腾讯御点是安全软件还是不安全软件?

土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进PE还不是随你折腾?
我们这都锁bios了,然后自己买了内存加成16g,然后用的ramos系统办公两不 ...

锁bios?emmmmm虽然不是没八法,但是有点麻烦呢?编程器了解一下。。。一般品牌主板,或者有一些名气的主板都有bios,就怕那种三无的主板。。。。

楼主(2020-08-04):
引用 网友D:
来,咱研究下怎么也干不死的12345吧。这个浏览器,什么助手都是干不死。就连腾讯所谓的“工程师”也没给我 ...

卸载?中木马病毒了吧,卸载的时候注意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