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手机贴个钢化膜加个白边液

楼主(2019-07-22):
自己手机没贴膜使用,前天擦干净检查一遍。屏幕上有2个损伤点和2条划痕,还得用着淘些钢化膜保护一下吧。

今天4元包邮2片的钢化膜到货

辅料包3套的安装附件和1屏白边液

酒精擦净

干布擦干

不习惯用定位的

徒手贴

四周有白边

白边液带笔头的

比较好涂抹

网友:
小心白边液进入手机,没了保修。

网友A:
白边液没用的,过没几天有翘开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边液没用的,过没几天有翘开开了

如果是比屏幕小一圈只覆盖了平面部分的话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那种全屏钢化膜,那就……

网友:
白边液没用的,还容易粘灰尘。

网友B:
这种带一点点曲面倒角的屏幕用UV钢化膜更好,
固化以后还能提高外屏的强度。就是操作麻烦,不能有一点闪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一点点曲面倒角的屏幕用UV钢化膜更好,
固化以后还能提高外屏的强度。就是操作麻烦,不能有一点闪失 ...

uv钢化膜,配的是uv胶?如果是固化后,换膜还麻烦

网友:
楼主的note6保养得不错

网友:
白边液久了会干,还会粘灰尘进去,不好!
最后5M

网友D:
用过一次钢化膜,后来都用塑料软膜,安全其实要手套要买合适的,手机摔地上靠手机套,我就看过苹果手机,钢化膜粹了,屏幕一起碎。

网友:
4元?我买的一个牌子的居然要了我7元两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一次钢化膜,后来都用塑料软膜,安全其实要手套要买合适的,手机摔地上靠手机套,我就看过苹果手机,钢 ...

我的是两次不可更换手机,充气后撑裂钢化膜,还好触屏面板都是树脂材料,以后不敢再用玻璃膜。如果有配置还可以的可更换电池手机,才会考虑玻璃膜。

网友:
感觉白边液没有用,也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钢化膜,配的是uv胶?如果是固化后,换膜还麻烦

换膜一点也不麻烦,都是指甲用力一抠慢慢抬起来就掉了。手机屏有疏油层的关系,残胶都在旧膜上,清理都不用怎么清理,别想着UV胶就都是粘茶几用的那种,手机专用的粘性小的多,不然紫外灯下固化就不是十几秒了,而是好几分钟。
贴麻烦是真的,要把听筒什么都贴住,胶水用量估计好,贴歪了或者有气泡是不容许反悔的。
另外说下,这种膜不是摔的太狠的话一般不会碎,我的s7edge那片膜,从手机买来到淘汰吃灰还贴着,划痕很多了,就是不碎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裸奔的

网友E:
买闪魔的,给贴膜神器,贴不歪,钢化膜小一点,白边很小。

网友:
从来没贴过钢化膜,好像用那种气囊手机壳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闪魔的,给贴膜神器,贴不歪,钢化膜小一点,白边很小。

便宜的定位器只有单侧,还不如自己手工定位

网友:
白边液用不了多久就会挥发掉,到时候还容易积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贴膜原屏幕也受不鸟日积月累的磨损

网友:
坛友出的,用m币交易?还是坛子本身换购,数码之家还能换购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