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大堆拆机电池的最终归宿

楼主(2019-07-22):
为这堆拆机电池折腾电焊机,验证各种规格镍片,真是服了自己。6mm铝板焊接外壳,整体做了烤漆。

楼主:
以后不捡垃圾了……能改的了吗,

网友:
移不动电源

网友A:
这电源的外壳会不会比电池贵啊?

网友:
好大的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的外壳会不会比电池贵啊?

会,几道工序加起来比电池残值要高一些

网友:
传说中的ups吗

网友:
外壳没有倒角!

网友B:
去电鱼的时候拍视频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电鱼的时候拍视频分享下

此逆变器非彼逆变器.再说了,喷子那么多。就算自家鱼塘都被喷死.

楼主:
有些回复真是看了流泪...

网友C:
楼主好强大,要开工厂的节奏!
请教楼主,业余的怎么焊接锂电池才好,焊接18650什么的。

网友D:
顶面换成沉头螺丝吧,看上去好难受

网友:
做的不错可惜我没有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强大,要开工厂的节奏!
请教楼主,业余的怎么焊接锂电池才好,焊接18650什么的。
...

业余玩可以用烙铁焊接,焊点位置用砂纸稍稍清理一下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面换成沉头螺丝吧,看上去好难受

沉孔宽度不够,第一块盖板开了陈孔边都豁了

网友E:
拆机电池怕的不是容量低。

自放电,内阻高,发热量大这些问题才是最头痛的。

你做的这些电池,正极打磨了还不贴个青稞纸圈保护一下,还有连保护板都没装。。。自求多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机电池怕的不是容量低。

自放电,内阻高,发热量大这些问题才是最头痛的。

那么大的保护板都看不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的保护板都看不到吗……

你说的大保护板不会是那个车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大保护板不会是那个车充吧

流汗,老实人家100a的三串带均衡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