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老主板支持ecc内存

楼主(2019-07-22):
测试了一下,老的amd主板支持r3 纯ecc内存,而且支持和专用条混用。mcp61,cpu是3核的b75.,938针。以前测试过ecc在h61,b75,z68,c200,支持良好。
q45主板不支持。g41主板没有测试

楼主:
鲁大师,adai64稳定性测试通过,不能上图

网友A:
应该说明什么型号 或者那代的板子CPU吧,
对于我这小白来说  记得以前有amd专用条
是不是就是这个ecc马甲条呢?

网友:
专用条实际就是服务器ECC的颗粒
RECC是看内存PCB的,ECC是看颗粒
AMD一直都支持ECC的内存,不支持的是RECC

网友:
看过百度,AMD专用条就是山寨作坊将旧服务器专用内存条颗粒拆下,做成普通台式机内存条。因为AMD的内存控制器限制条件宽松,这种内存依然可以使用。
而因特尔的内存控制器要求严格,不允许普通电脑使用服务器内存。
山寨作坊,旧颗粒,所以AMD专用条很便宜。至于性能和稳定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明什么型号 或者那代的板子CPU吧,
对于我这小白来说  记得以前有amd专用条
是不是就是这个ecc马甲 ...

就是纯ecc内存,价格比普通r3贵,但是可以在服务器主板,普通主板,和amd主板上使用。在服务器和工作站主板上,cpu配合的话可以开通ecc功能。ddr3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纯ecc内存,价格比普通r3贵,但是可以在服务器主板,普通主板,和amd主板上使用。在服务器和工作站主 ...

纯ecc内存本来就可以在家用平台用啊,只是ECC没用而已。REG ECC就只能在服务器上用,价格才那么便宜。

网友:
我就用的专用条,用了5、6年了,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