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温控调整

楼主(2019-07-22):
家里两台格力1.5P变频,一台开28度实际26.9还挺不错的,另一台就厉害了,开28度能到23.9度,开30度(能够设置的最高值)能到25.8度,不盖被子还是有点冷。怀疑是温控探头不准还是本身的逻辑有问题(据说格力有把温度降到设置温度以下2度的习惯)。拿温度计放在空调顶部进风口测试和空调显示室内温度存在2度左右的差异。于是想改一下温控。看了一下格力的温控探头是15K热敏电阻,在25度下应该是15K。因此如果实际温度低于25度,那么这时应该增加电阻值,告诉空调现在的温度低于25度了。网上找了一张15K热敏电阻的阻值表,25度附近大约2K阻值对应3度的样子,于是就找了一个2K电阻串上去。
昨晚测试了一下,空调设置27度,实际温度大约是25.9-26.3度。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看样子楼主做法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看样子楼主做法比较靠谱。

确实有这样的事,我的美的空调也是在被冻醒了拿温度表测发现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低2度左右,反正自己用就不改了,调高2度了事。

网友C:
搞个可调电阻,弄准确就舒服了

网友:
还能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样的事,我的美的空调也是在被冻醒了拿温度表测发现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低2度左右,反正自己用就 ...

能调高温度解决的最好,我这个是因为调到最高30度,夜里一样觉得冷,所以没办法只好改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可调电阻,弄准确就舒服了

可调的最好,可以先慢慢试出最优值,再换成固定的。

网友:
冬天制暖是有影响吗?在2K电阻上并一个开关,夏天开,冬天关

网友:
国产空调基本都这样,设置28能给你降到24,然后不懂的就以为是制冷效果好,倒还是用户挨冻还多出电费,想想都恶心

网友:
家里的富士通1.5p空调设置26就是26,误差不超过1度,室外32度室内设置为27度加个小风扇吹, 一天才6度电左右,倒是那傻逼的海尔冰箱,一天都2度电了

网友:
格力超级SB的,不知道哪来的什么核心科技,这温度设置简直变态,基本上就达不到预设值,不是高就是低。
下雨阴天的时候,调到28度都冻死人,
阳光普照的时候,调到24度还在冒汗。

网友:
看来这是空调厂家的普遍做法,今年刚买了两台美的就是这样,设置温度比实际温度高2度左右。原来的科龙就不是这样,设置温度和显示温度基本一致

网友D:
对了,空调厂家有个名词叫温度补偿,或者远端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空调厂家有个名词叫温度补偿,或者远端温度补偿

能不能用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调整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空调厂家有个名词叫温度补偿,或者远端温度补偿

是的,为了保证距离空调较远的地方也能达到设定温度

网友:
定频空调基本都是这样子,压缩机低于设定温度1-2℃时停机,高于设定温度1-2℃时启动,所以会让人感觉忽冷忽热很不舒服。

网友:
我的美的设置最高30度能到24度,我都要冻的盖棉被了,功率计显示一直制冷中,到达温度没停止过

网友:
这贴子有用,家里一台格力空调就是这样,调30度,实际温度有26.5度。

网友:
我说呢,我的美的空调,晚上把温度调到30度,还有点冷,还认为制冷效果好呢

网友:
看来我的科龙差不多,晚上29度正好,30以上就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