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水管埋水泥里会渗水吗? 瓷砖花池施工

楼主(2019-07-22):
想搞个蓄水花池玩玩,不知道PVC管外围用水泥浆封盖能否防渗水? 排水和进水用。进水管要装在花池底部,有点怕衔接的不好,渗漏。

备用方法:在里面用一片小瓷砖堵着进水口,光面向外。然后在瓷砖上钻洞用玻璃胶密封瓷砖孔和PVC管。这样用水泥浆封盖瓷砖更容易。

花池设计,四角和中间垫3个砖(也有人中间不垫的,有点不放心),上面围5个砖(30CM高,再加上砂浆厚度)
瓷砖糙面向上

方案1:砌好底部和瓷砖后,上面砌2个砖,然后底部刷JS防水涂料,然后铺水泥浆(实现蓄水),埋进水管。
方案2:砌好底部和瓷砖后,上面砌2个砖,预留好底部防水层高度后埋进水管。然后底部先涂一层薄薄的水泥浆,再刷JS防水涂料,然后铺水泥浆 。

最后再加高围栏到5个砖,水泥批荡。

网友A:
纯水泥不防水,采用较小的水灰比 (不大于0.6),适当提高水泥用量、砂率(35~40%)及灰砂比(1:2~1:2.5),控制石子最大粒径,注意保湿养护。砌完池子再像卫生间一下做涂料防水或整铺防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水泥不防水,采用较小的水灰比 (不大于0.6),适当提高水泥用量、砂率(35~40%)及灰砂比(1:2~1:2.5),控制 ...

嗯,水泥浆让师傅做。JS防水涂料我怕有毒或者被植物的根破坏。

所以先抹一层薄的水泥沙浆,再涂防水,再抹一层厚的水泥砂浆。这样可行?

网友B:
水泥浆和混凝土在固化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形变,直接用大量水泥包裹水管的做法会导致水泥和水管离骨。
简便的处理方法是在所有的水泥浆里添加抗渗剂,最便宜的那种就行。水管上下薄薄的一层水泥(半公分到一公分之间),厚了容易裂纹,然后上部横一块整砖压住。水管两侧的水泥浆也不要多,可以塞进些碎砖块填充

网友:
塑料管子和水泥的收缩率不一样最好加弹性防水,水泥有专用防水拌料的用上更放心。

网友:
留孔干透了结构胶灌封,内面和瓷砖粘一起四五年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浆和混凝土在固化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形变,直接用大量水泥包裹水管的做法会导致水泥和水管离骨。
简 ...

感觉不好处理。突然想到个方法不知是否更可靠?  用一片小瓷砖盖着进水口,光面向外。这样更容易盖住瓷砖不漏水。然后在瓷砖上钻孔,用玻璃胶密封瓷砖孔和PVC管

网友:
可能用瓷砖胶会比用水泥好

网友C:
看楼主在木工发了一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在木工发了一波了

广撒网。。。  你也在建房吗

网友D:
顶成水箱底面的出水管和排污管都是PVC与水泥直接结合的。
今年水箱改造我没让物业换这二根管,怕他们做不认真漏水。 原配是造水箱时一起浇筑的。

只要认真做 我那水箱20年还是干的(没有渗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成水箱底面的出水管和排污管都是PVC与水泥直接结合的。
今年水箱改造我没让物业换这二根管,怕他们做不认 ...

水泥混凝土配比正确,养护到位的话。整体浇筑的pvc管结合部是不会漏水的。进出水的过孔可以用更复杂些的水管结构件组合,增加本身强度和与混凝土结合的面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好处理。突然想到个方法不知是否更可靠?  用一片小瓷砖盖着进水口,光面向外。这样更容易盖住瓷砖 ...

光面对光面?那样更容易漏水,中间的密封胶需要连接粗糙面才能定位牢固。你可以在水管外面安装个金属套管,水管和金属管之间用发泡剂填充。虽然几种材料的热胀冷缩幅度不一致,但是相邻两种材料间的幅度变化不大,可以坚持上好几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面对光面?那样更容易漏水,中间的密封胶需要连接粗糙面才能定位牢固。你可以在水管外面安装个金属套管 ...

就是正面向外,里面是粗糙面用水泥浆掩盖应该不容易漏水了。

然后就在光面那边用胶圈密封吧。。。2个螺丝牙咬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正面向外,里面是粗糙面用水泥浆掩盖应该不容易漏水了。

然后就在光面那边用胶圈密封吧。。。2个螺 ...

砖垛砌筑时留个沟槽,瓷砖贴在花池外面,是吗?那瓷砖需要提前开孔,否则悬空的瓷砖一敲碎一片。另外你得考虑一下,这种做法中水和不防水的材料的接触面积是不是增加太多了?
原先的做法,花池里面是有防水卷材或者防水砂浆罩面的,可能漏水的是防水材料包裹排水管的那一圈位置。你现在的做法让水和砂浆、砖及瓷砖直接接触,这些材料都是会吸水的。
在瓷砖背面淋水,在正面观察水渍的大小是挑选瓷砖的常规做法,你砌筑花池不可能用全瓷的瓷砖,所以瓷砖正面一定会常年湿哒哒的,过不多久就会脱落。
砖垛留沟槽的做法和路边水沟类似,流动的水只会冲刷水泥浆表面,但是水沟底部常年积水,如果把杂物清理干净,你是可以清晰看到水泥浆的骨料构成的,水泥早已经化学反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砖垛砌筑时留个沟槽,瓷砖贴在花池外面,是吗?那瓷砖需要提前开孔,否则悬空的瓷砖一敲碎一片。另外你得 ...

如图,准备用玻化砖,放在里面。靠水泥掩埋的水管和铜件固定,瓷砖正面涂玻璃胶粘在红砖上,底部涂玻璃胶和底部的瓷砖链接。这样有了第一层防水。
然后瓷砖背面和2边就和其他地方一样,涂JS防水涂料和铺水泥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广撒网。。。  你也在建房吗

我是专泡论坛,盖不起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专泡论坛,盖不起房

你还的考虑以后的维护,建议用SBS 热熔方法,局部至少多处理一遍,做24小时闭水试验,不渗漏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还有,要用耐穿刺sbs ,耐穿刺的材料费用是70多1平米。

网友:
你这种砖墙抹水泥防水本省就不行,要想防水效果好至少要浇制。比较起来跟PVC接触的位置反而更不需要考虑的。或者你实在担心,买一管玻璃胶抹一圈就可以了。
但是另外一点要说明的是,如果真是不透气,其实对种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砖垛砌筑时留个沟槽,瓷砖贴在花池外面,是吗?那瓷砖需要提前开孔,否则悬空的瓷砖一敲碎一片。另外你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