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最近弄了个G5的HIFI精灵模块

楼主(2019-07-22):
      最近看到LG G5的hifi精灵模块很火啊,也去收了一片模块回来玩,这模块分上下两块板拼接的,网上看了很多教程后就只买了一块大板没买小板,省钱不是。到手根据网上的教程在主板上飞了三根线后插上手机试听了下没问题,就考虑后做了个外壳,如下:

飞好线以后的样子,因为输入和输出都在同一侧,所以拆掉了耳机插口,到时候耳机口朝反面飞线连接。

买不到合适的盒子,淘宝上找的这款算是最合适的了,DIY商家倒是有现成的大小合适的,但是我觉得太贵了,还是自己动手吧。买一个这个,平均切成两半,可以做两个了。(只作了一个,还剩半截)

看好尺寸买的散热片,不管是厚度,还是宽度,都非常的合适。

两边的盖子开孔,非常的标准,可以说100%的对孔,一次通过。(还好没有开废了,就只有两片,忘记跟老板多买几片了)

散热片切好合适的尺寸倒角后夹住电路板固定住,红色的是导热硅胶垫,能把温度很好的传到到外壳,长时间工作,外壳温度在40度的样子,散热非常好(这模块发热稍微有点大,必须要很好的散热)
      楼下继续··· ···

楼主:
好了,大家来看看成品:
体积很小,宽度比个手指头宽一点点。

切割,开孔都很顺利,外壳没有一点刮花,而且很精准。

千万不能用螺丝自攻啊!!!这四个螺丝孔,我用螺丝自攻断了两次螺丝头在里面,最后用2mm的钻头把螺丝钻通取出来的,然后因为没有丝攻,只能继续自攻完成。

做好以后才想到买丝攻啊·真的是太好用了,轻轻一钻就完成,一次成型,而且丝口质量很好啊!

最后附上飞线原理图。切换低中高阻模式开关我没弄,这模块一插上我的电脑USB口,音量就算最大输出,我害怕啊,开了高阻模式的话,冷不丁的怕耳朵炸了。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模块本身这样。

       最后谈下使用感受。当然是比电脑和手机直接出来的声音要好啊!最近都是用它来听歌了,效果很满意,就是插在手机上太耗电了,手机充满电只能听几个小时。测试了下插在电脑上,电压4.84V,电流0.15A了,0.7W多啊··总的来说还是挺满意的,感觉比那些DIY商家做的散热更好。

网友A:
这个外壳太完美了,可以 量产了

网友B:
真不错!不过楼主用的96牌安卓线才是亮点,看来楼主是个重口味的人

网友:
最近天气太热

闲暇来了

正好在咸鱼上买了这个

感谢楼主赐教

谢谢

网友C:
麻烦楼主发个教程链接?

谢谢

网友D:
看我id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大小两个板都买了,这么小的东西不敢飞线啊!感觉声音很好,就是太热了!楼主外壳做的很不错,我没这个能力,正在想办法。

网友E:
声音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有什么不同?

声音更清晰,层次要分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id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真不知道你是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发个教程链接?

谢谢

没有什么教程呢··可以按照我的图片来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太完美了,可以 量产了

量产估计真量产了,也不会有多少人买的,小众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不过楼主用的96牌安卓线才是亮点,看来楼主是个重口味的人

我赶紧去看了看,果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教程呢··可以按照我的图片来就可以了啊

谢谢

朋友

网友:
连在手机上怎么没反应啊,电脑上可以使用

网友(2019-09-12):
谢谢分享,一会搞个玩玩

网友F:
壳子链接发下,老铁。找不到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链接发下,老铁。找不到哎

某宝搜索标题
铝型材壳体43*14*45MM 电源盒 控制壳 PCB铝壳仪表铝盒 厂家直销

网友(2019-10-16):
看上去相当完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