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直播/K歌用的混响声卡

楼主(2019-07-22):
同事的无名声卡,拆开看看。面板功能比较多,各种混响效果。

前面的两个micro usb插口,分别用于连接电脑k歌及充电。

后面的3.5mm插口很多,分别可以连接话筒、耳机、耳麦、伴奏及两部手机。

拆开上盖,材质不错,模具也比较精细,没有什么毛刺,关键部位还有加强筋,四周的边框是可分离的铝合金材质。

底盖。

主板,按键和各种旋钮、插口。

背面沾有一块聚合物软包锂电,怕拆下变形没看型号,所以容量未知。

主芯片,AP8248A2 o4YBAFz99hGAb5gOAAf9rdznzhY554.pdf (511.42 KB, 下载次数: 13) ,32位RISC内核音频应用处理器,最高频率240MHz。

蓝牙部分,芯片AC1846AP,查不到资料。

QFN16芯片和SOP8芯片型号均被打磨。

主芯片AP8248A2的功能方框图及基本资料。

AP8248A2高性能32位音频应用处理器AP82系列音频处理器是面向音频应用领域设计的新一代SoC平台产品,适用于传统音响系统、新兴的蓝牙或WiFi无线音频产品、Sound Bar和调音台等市场。该处理器在总体架构和系统组成上,充分考虑了音频领域的特点,支持MP3、WMA、WAV、FLAC、APE、AAC等多种解码格式和MP3 编码。同时,提供回声消除(AEC)、魔术低音(VB)、3D 环绕和Parametric EQ等丰富的声学和音效处理功能。并可以灵活选用不同容量的程序Flash芯片,以达到整个系统设计的超高性价比。

网友A:
我来给楼主 加加油!那些特殊的音效 是提前录进去,,通过主控需要时调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楼主 加加油!那些特殊的音效 是提前录进去,,通过主控需要时调出来的吗? ...

谢谢,音效是已经烧录好的,随时可以调用

网友:
单片机和杰里方案还是很常见的,好像类似全志做各种电子产品解决方案。音效部分和混音调节应该是烧录进去的程序。

网友(2019-08-22):
这个是山景的方案

网友(2019-10-08):
打磨芯片应该有一个是存储器(存放各种音效)

网友(2020-03-16):
手机直播用伴奏连接线
将一个带耳麦的耳机改造成专用连接线,方法如下:将带耳麦的耳机的地线和另一个普通耳机的地线相连,耳麦的Mic麦克风信号线和另一个普通耳机的任意一个喇叭信号线相连,在地和耳麦Mic麦克风信号线端口之间并联一个1.8K欧2.4K欧的电阻,同时左右声道端口各并联一个33欧到1.8K电阻到GND地端。普通耳机的插头插到另一部手机、收音机、MP3播放器等设备,带耳麦的耳机的插头插到直播的手机上即可在直播的手机内放伴奏音乐。
切记在3.5mm耳机的GND和耳麦Mic麦克风信号线端口之间并联一个1.8K-2.4K的电阻1.5K的电阻不能打开手机的MIC信号输入通道左右声道各并联一个33欧到1.8K欧电阻到GND地端(仅华为Mate20、华为P20需要请注意OPPOR9S不需要!),作为手机识别耳麦,打开MIC信号输入通道的重要依据!!否则手机会出现不能识别34段的3.5mm插头(即4TRRS插头)的情况,原因Mic麦克风信号线和地线处于开路状态。手机要识别耳机有两个选择:一个23段的3.5mm插头,即Mic麦克风信号线短路到地(可以实测到23段的3.5mm插头能识别,34段的3.5mm插头却不能识别),另一个是34段的3.5mm插头,前提是需要在34段的3.5mm插头的Mic麦克风信号线和地之间接有驻极体话筒,而驻极体话筒的阻值大约在2K左右,所以选择一个1.8K-2.4K的电阻并联在3.5mm耳机插孔的MIC端到GND地端,作为识别耳麦的假负载。必须要说明的是华为手机不但要识别MIC耳麦同时还具有识别左右声道耳机的功能,为了打开手机的MIC信号输入通道,所以还需要在3.5mm耳机插孔的左右声道端各并联一个33欧到1.8K欧电阻到GND地端!!
   上图声卡中上述的三个电阻阻值均为1.8K(丝印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