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飞毛腿5号电池充电器(SCUD SC-507C-4B)

楼主(2019-07-22):
很多年了,充电的时候很烫,电池下三个电阻变黑了,不知道还能充不。

网友:
索尼的 十来块钱 要这货干嘛 ?

类似货 叫什么仕的 我有一个  要的话 自己出运费   ……

网友:
直流傻充,还不如半波整流的工频傻充呢,还是要自己控制充电时间。那个电阻换成阻值一样的水泥电阻试试,没有水泥电阻换成2W的也行

网友:
能一节电池充电应该还行,至少没有拒充的问题。只能2节串联充电的有点麻烦,急速和智能充电器虽然也可以单节充电,但是有拒充挑电池的问题。

网友(2019-11-14):
建议淘汰,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