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移动电源修修,结果拆赔本了

楼主(2019-07-22):
拆了一个汽车启动型移动电源,尾插脱焊不充电了,拆的时候没注意碰掉了二个电量指示灯,结果累瞎眼!从废旧移动电源板子拆灯珠 三个灯珠二个能用,真不容易修。要了客户五元钱 纯属娱乐拆解修修

网友A:
电池容量号称10800mah,12V、10AH、估计虚标严重吧?莫不是3500mah的三个电池加起来电量10800ma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号称10800mah,12V、10AH、估计虚标严重吧?莫不是3500mah的三个电池加起来电量10800mah吧?:shutu ...

看功率,应该是3片3600MA电池串联,不过放电电流高达200A,这么高放电率,好像就是航模电池上见。这种电池比一般的电池可贵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号称10800mah,12V、10AH、估计虚标严重吧?莫不是3500mah的三个电池加起来电量10800mah吧?:shutu ...

的确是这样三个加起来的容量,不过启动汽车还挺好用,我买的不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三个加起来的容量,不过启动汽车还挺好用,我买的不是这个牌子的。 ...

锂电池一般都是1C或1C不到的放电、用这个启动汽车最少30、40C的放电了、电池寿命肯定短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一般都是1C或1C不到的放电、用这个启动汽车最少30、40C的放电了、电池寿命肯定短命得很。 ...

是的体积小做大电流用的确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