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黄金战士8iN1模拟器加密狗

楼主(2019-07-22):
(图片)

网友:
关键就是后背面那个芯片。

网友:
后边的芯片是塞布拉斯吧

网友A:
主要是软件部分很值钱,九几年我爸见到有些电脑城的大游戏,需要软盘当加密狗的。

网友:
谢谢分享。。。。既然也叫狗,就应该做成狗的样子,就象鼠标,象个老鼠。。。。。。。

网友(2020-02-18):
这款不是八合一吧,至少22合一,那个按键是realflight的复位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软件部分很值钱,九几年我爸见到有些电脑城的大游戏,需要软盘当加密狗的。 ...

现在淘宝realflight飞行模拟器软件基本都是盗版吧,正版软件至少上百,加密狗硬件虽然不值钱但是没原理图自己也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淘宝realflight飞行模拟器软件基本都是盗版吧,正版软件至少上百,加密狗硬件虽然不值钱但是没原理图 ...

这个只是一个转换模块吧 把3.5接口输入的信号转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一个转换模块吧 把3.5接口输入的信号转USB

加密狗,顾名思义软件需要这个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