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一套拆机扳手

楼主(2019-07-22):
平时汽车有啥小问题都是自己拆拆修修,扳手也是东借一个,西借一个,想自己买套放在车上备用,请朋友们推荐一套便宜好用的,套筒种类基本够用,带棘轮扳手的,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买这个便宜货挺好用,用来拆装座椅,能承受很大力。不管什么牌子,记得一定要买大飞,也就是1/2那种,再买两支加长杆,我是一长一短。套筒我是从8到22的短套筒各一个。

网友A:
自己选配,套件自己看吧!有些带的非常规号数或英标的都难得用上买了一套英标内六,就用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选配,套件自己看吧!有些带的非常规号数或英标的都难得用上买了一套英标内六,就用了一次 ...

想自动选配的,就是不知道要用到哪些种类,主要是想配全

网友:
世达的好  好工具不伤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