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青岛博物馆---德占时期的E27口的圆形灯泡

楼主(2019-07-22):
这个确实挺奇怪,按照之前学习的逻辑是这样的,灯泡是钨灯丝,充斥着惰性气体,防止高温下钨升华为气体会粘结在内壁上,为了尽可能的让升华气体在对流的时候更早或者怎么讲,贴敷在上空,所以尽量做成缩口,导致呈现鸭梨状。
但是博物馆里放着的德国的灯泡确实西瓜圆形,确实感觉挺奇怪。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像碘钨灯那管子?也许是为了 审美观点?

网友:
中间那个小黑球可能是红磷燃烧后烧黑的?

网友:
应该是大功率的灯泡~

网友:
这是那种你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酒店里大吊灯上面用的,上面那个是大功率的,约200W,底部磨砂是让光线发散不至于刺眼,用在吊灯的主灯上。下面那个是40W的,用在吊灯周边增加亮度用。

网友B:
看不清楚细节,这个灯丝是直接直拉的吗? 现代灯丝貌似都是卷绕之后降低长度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细节,这个灯丝是直接直拉的吗? 现代灯丝貌似都是卷绕之后降低长度了的 ...

应该是直接拉的,拉了好几个回合

网友(2019-08-31):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像碘钨灯那管子?也许是为了 审美观点?

可能是那时玻璃技术不成熟防止玻璃备烤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