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你的得力焊将!安泰信ST-60 60W恒温数显无铅焊台评测

楼主(2019-07-22):
圳市安泰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专业的智能焊锡工具研发、制造企业。 ATTEN安泰信是中国电焊台行业标准制定成员、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防静电恒温控温高级电焊台等产品已通过“CE”、“ROHS”、“SAA”等资格认证;获得ISO 9001:2008、ISO 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及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知名品牌”等多项荣誉称号。
本次试用的是ATTEN安泰信ST-60 60W恒温数显智能无铅焊台。

一,开箱

纸箱外包裹气泡袋。

再生纸箱。

纸箱侧面印刷的产品标识上可以看到盖系列产品有多款不同型号规格。
数码之家新版名片。

产品标签,有产品条码和序列号。

纸箱内部有减震泡棉起防护作用。

掀开泡棉顶盖,内部被分隔成不同空间用于安放配件。

每部分配件都有塑料袋包裹。

分别是焊台主体、烙铁手柄、电源线、烙铁架和产品使用说明书。

焊台主体正面。黑色工程塑料外壳面板,上方有一块LCD显示屏用于显示温度等各种参数,下面的1、2、3数字按键是快捷存取按钮,用于快速切换预设温度。
屏幕正下方是一个船型电源开关,左侧一个航空插座是烙铁手柄的连接口,右侧的标有上下箭头的蓝色按键是温度设定钮。

上表是官方的产品技术参数,比较详细正规,你想知道的信息基本都能够从中看到,不再赘述。

焊台面板采用了倾角设计,便于查看和操控。外壳使用了活泼的双色设计,下方的蓝色三角形打破了黑色的沉闷感。开有散热孔。

交流电源输入插孔分布在焊台尾部。

电源插座内部带有一只规格为1A的保险丝。产品铭牌下面贴有一只防伪标签和质检标签。

焊台使用较为常见的品字形电源线,兼容性较好。

电源线品质看起来很不错,对于一只功率仅为几十W的焊台来说使用3*0.75mm2的线材来说实在是绰绰有余了,用它来接电饭锅也没问题。

烙铁手柄也是蓝黑双色设计,比较美观。标配的是尖嘴烙铁头,套有一段透明塑料管用于安全防护。

烙铁头上有一颗锡珠,这是产品出厂检测环节遗留的。

焊台开机。

这是用于对比评测的另一只谊华牌双用焊台,购于几年前,体积上硕大了不少。

其实这台谊华牌焊台也是安泰信焊的仿制品......

ATTEN安泰信ST-60 烙铁手柄特写。

安泰信烙铁支架为全铝铸造,底部镶嵌可拆卸式钢板,结实耐造,附送一块厚实的高温海绵,好评。

谊华焊台的烙铁架竟然是塑料的,有极大的全隐患,已经被我烫出了一个大窟窿,打入冷宫,继续沿用老式金属支架。安泰信则厚道了许多。

值得欣慰的是安泰信与谊华烙铁头是兼容的,均为900M系列,这给互换使用带来了不少方便。

上图即是烙铁头互换后的样子。

上图左侧为安泰信烙铁手柄的连接头,右侧为谊华的手柄接头,并不兼容。

手上的部分电烙铁小合照。
这些年用过不下十几把,好用的不多,所以后来还是买了焊台。

二、拆解

安泰信焊台底壳为品质上佳的蓝色工程塑料,4只黑色硅胶防滑脚垫。

四颗螺丝用于与上盖固定。

由于焊台内部的铁芯变压器较重,在暴力快递运输过程中虽有泡棉防护,但底壳三角形侧翼与上盖连接部位还是出现了卡扣内陷的情况,拆解后正好顺便复原一下,无伤大雅。

打开上盖后焊台内部一览无余。
底壳上固定有一只较重的铁芯变压器,控制面板PCBA、接口等都固定在上盖内。

电源及变压器引线均十分粗壮,并套有耐高温玻纤护套管,绝缘防护到位。电源开关、变压器使用了接插件,便于产品组装和后期检修。

绿色主板PCBA除了使用4颗自攻螺钉螺丝外,还有输出接口焊针连接,如果想拆下主板需要焊下,比较麻烦。另外两只机制螺栓是用于固定LCD显示屏模块。

把图片翻转一下便于观看丝印字体。
通过观察丝印我们发现这块PCB通用于60W、80W和100W三款产品型号,硬件上只要更换个别原件即可。
PCB留有测试点便于检测维修,有数据通信接口触点,用于写入固件。所有原件均位于PCBA的另一面,不拆下是无法看到的。
PCB打板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应该比较成熟稳定了。

PCBA另一面的原件分布情况。

LCD模块下面还隐藏有一颗主控单片机STM8和两只运放芯片OP07C。

变压器做工十分漂亮,工整规矩,浸漆处理,铁芯接地。

60W焊台的变压器是通过一块铁板固定在底壳上的,这块铁板的作用就是为了适配小功率变压器的,这样可以做到外壳的通用,降低成本,无可厚非。

变压器的参数标签,可以看到有两组输出电压,分别用于烙铁和控制主板供电。
变压器内部有125℃温控保险,可防止高温烧毁,降低维修成本。

三、测试

不连接烙铁时LCD会有错误代码显示。此时测得焊台的主控空载功耗为5.2W。

连接烙铁后测得的最大功耗为67.3W,减去主控功耗,大于产品标称的60W功率。

对比手上的老款谊华焊台,标称是50W,实则连同主控在内的总功耗才仅为不足40W,产品虚标严重。

安泰信ST-60焊台在达到设定温度后的静态维持功耗为12.49W,由烙铁芯内的测温探头进行实时温控,当检测到烙铁温度降低时会再次启动加热,周而复始保持温度恒定。
上图使用了一只万用表做温度检测,由于热电偶仅是轻轻接触在烙铁头上不够紧密,所以测得的温度显示并不准确。

遂突发奇想,使用裸铜线把热电偶直接绑在拆掉烙铁头的陶瓷发热芯上,并使用了一点导热硅胶以期消除导热间隙。

呵呵!不曾想在焊台设定300℃时烙铁芯发飙了......
表显温度急剧飙升,导热硅胶竟然起火燃烧!

捆绑的铜丝都烧红了!

额滴个乖乖,竟然可以飙升至七百多度......

赶紧断电,晾凉后的惨状。

乖乖上好烙铁头再测。
焊台设定温度300℃时万用表显示为292℃,相差不大。

换用谊华刀头后再测,焊台温度预设380℃,表显375℃,误差仅为5℃。
在焊台的高级操作界面还可以对温度进行校正,不过由于方法、测温设备精度等问题不具备原厂的条件,一般并不建议进行调整,个人认为出厂前的校准精度已经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了。

(楼下继续)

楼主:
四、升温速度:

安泰信ST-60,室温约21℃时,350℃升温时间约为34秒,比俺的老焊台快多了。

再看看谊华焊台的表现,室温约21℃升至350℃耗时竟然要将近3分钟之多!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五、视频

1、基本操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yNjAzNTE2MA==.html

现在的论坛不能贴视频了,做个GIF片段看看吧。
连接好烙铁手柄后开机,LCD显示当前温度,右侧有个像手机信号强度指示条的符号为焊台实时加热功率状态显示,升温迅速。
三个快捷存取键可快速调出200℃、300℃、400℃三个常用的预设温度。

可随时使用上下(增减)键调整温度,短按可以5℃步进调整,长按可快速调整,配合快捷存储键可以快速调整至想要的温度,比较智能和人性化。

2、裸芯测温,火了火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4NDA2NzcxNg==.html

3、导热硅胶燃烧完毕后再次开机就不会再着火了,烙铁芯可快速飙升至700℃以上,不敢再烧了,赶紧断电。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yNjMzMzk2MA==.html

4、300℃测温: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yNjM0NDMyNA==.html

5、380℃测温: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yNjM1MTIzNg==.html

六、 总结

ATTEN安泰信ST-60 60W恒温数显智能焊台出自业内一线大厂,外型小巧,美观大方。具备醒目的蓝底白字LCD屏可直观显示温度,快捷键调取预设温度方便快捷,使用900M系列烙铁头兼容性良好,后期使用成本不高,60W的功率可以满足一般DIY维修等需求,是普通电烙铁的升级换代产品。内部电路设计优秀,工艺精湛,主要芯片均来自意法半导体、德州仪器等国际名牌大厂,成熟稳定,升温迅速,功率不虚标,适合电子爱好者选用。

网友:
使用万用表测试烙铁头温度的方法误差很大最低有近20度,正确的做法是找电工或木头,挖一个1cm深的M8孔,将锡丝熔入,趁锡丝未凝固,插入温探头,再用烙铁头按住温探头,记录从100度开始,每25度升序的升温数据,当温度升到400度后,以降序记录每50度下降的数据。
-----------------------------此方法可以同步得升温与回温的曲线图,很容易判断一个焊台的好坏!!!
-----------------------------焊台能力虚标,看的不是升温能力,而是回温能力。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安泰信焊台我也想试用的 ,可惜没中标 。。。遗憾,深表遗憾

网友:
安泰信好是好,感觉一点也研发新技术,,国外的一体式那么吊,他们都不研究

网友:
这些年用过不下十几把,好用的不多,所以后来还是买了焊台。

这句话真的很提醒大家  我也是大大小小攒了一堆的烙铁 最后还是上了焊台

所以 买东西  还得尽最大努力去买最好的

网友:
感觉烙铁芯不那么高大上!

网友:
你的得力焊将!安泰信ST-60 60W恒温数显无铅焊台评测,好东西!可惜,焊接量小,还在使用30W普通小烙铁。

网友:
现在这种内热式的感觉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升温慢,回温更不用说了,

网友:
是你的得力焊将(益达)。

网友:
和白光一比,差距就太大了

网友:
比快克的做工好多了,这个价格估计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还在用936的路过哦。

网友:
好东西帮顶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枪文吧。。。。

DIY玩家拍照技术666

网友A:
样子看着,好丑哟

网友B:
变压器目测最多40W,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目测最多40W,太小了

实测功率在那里,你的目测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看着,好丑哟

好用是王道,模样过得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