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双头剃须刀,内部电路够简单(Philips RQ311)

楼主(2019-07-22):
媳妇送的剃须刀,用了几年了,今天拆开看看内部怎么样

外观正面

侧面

背部

充电口

信息 Philips RQ311

拿下刀头

打下螺丝
这个螺丝设计的很有意思,可以一字,可以花头

拆下外壳,内部防水保护

打开卡扣

亮出内部

防水胶圈

再看下内部四周

打开卡扣,拿下内战外壳

防水真不错

漏出内部,卧槽,傻充

小电池,可怜

‘’

电机

拿下头头

打开还是防水设计

防水做的真到位,就是充电电路不好
充电器4.3v,1.5w 电池1.2v 450mAH

网友:
  换个大电池 ……

网友:
里面塑料支架这么复杂,没见有啥特殊用途呢

网友A:
你这个充电电路怎么这么简单,就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我的也拆开过,里面有一个看似很复杂的电路板,充电电压15伏的,两颗电池,型号和你的不一样,RQ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充电电路怎么这么简单,就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我的也拆开过,里面有一个看似很复杂的电路板,充电电压 ...

我怀疑是假的,但内部防水又很好,不像山寨的。

网友:
是正品,京东自营也是这样的,电池早期的是好的汤浅后来换成这种国产三普电池,充电电路在充电器里面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正品,就是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B:
看内部充电电路绝不像正品,目前可是一大批这种飞利浦剃须刀。

网友:
防水做的不错,可惜电路板没看到,不至于那么两人原件。

网友:
这个假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部充电电路绝不像正品,目前可是一大批这种飞利浦剃须刀。

就是正品,现在改了

网友:
钱全赚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部充电电路绝不像正品,目前可是一大批这种飞利浦剃须刀。

会不会是副厂的件,再加工的呢?

网友:
不敢相信,啥用料啊。那个支架那么复杂,应该有其他结构,最少有电路板才对。。。

网友:
现在的假货,做的外观跟真的一样,只有看内部才能确定。你去飞利浦官网看看剃须刀的价格,再看看你的剃须刀花多少钱买的,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电路不像正品,看做工又不像假货

网友:
结构还是很复杂的设计,可惜的是电源电压高,估计是通过外部电源用很小的限流充电。

网友:
恭喜楼主,媳妇买到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