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185滚轮失灵!光栅问题?主板问题?最后修复了。

楼主(2019-07-22):
京东买了个二手M185,按健不灵敏,换了欧母龙的微动,日本产的灰键D2F-F,2块多一个,换了9.9元的脚垫,加起来快够买个新的了。开始都不知道滚轮不动的,先换了个接收管没管用,把原来的装回,用万表测发射管电压0.011,表笔给它供电,试了试有反应,确定是供电问题。正极是接到电池正极的,测到地电压1.485V,由此可知控制负极的控制电路出问题。测R17电阻值3.47K,测R11电阻值10欧,Q3型号WO4,参数是NPN管。测出基极与发射极开路,没找到WO4,找1AM替代了,换好上电测试,工作正常。然后再测发射管电压,不工作时0.011V,工作时0.011V至0.167V跳变。

网友A:
买罗技鼠标,一定要带滚轮左右压的按键,否则不得罗技精髓。

我一般左压后退,右压前进,向下压刷新;比大拇指那的按键好用多了。

网友B:
竟然是老款支持优联的185,可惜接收器是红边的,如果是白边一个接收机就好几十。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跟你这个一模一样,没摸过几次,就是因为轨迹发飘,所以一直闲置。

网友(2021-06-14):
请问,这接收管的型号是什么?我的也坏了,网上卖对管的贵,想单独买个接收管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老款支持优联的185,可惜接收器是红边的,如果是白边一个接收机就好几十。 ...

白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罗技鼠标,一定要带滚轮左右压的按键,否则不得罗技精髓。

我一般左压后退,右压前进,向下压刷新;比大 ...

我喜欢用,光栅感应的那种。无极变速。

网友:
鼠标还是光栅的好用,编码器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最简单的价格就能区分,红边什么价格多便宜啊,两个红边一个白不过分。

白边的是六通道,可支持键盘的,同时可以配对六个不同设备,同时使用。  红边是单通道,只支持鼠标,只支持一个设备。

网友:
罗技M185,真的很省电。

网友(2022-09-07):
这个好啊,还是光栅的滚轮,之后M185都缩水到编码器了。

网友(2022-11-28):
日本产的灰键D2F-F,手感不错,鼠标还是光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