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福菱破壁机刀组,更换水封轴承

楼主(2019-07-22):
姐姐家的破壁机刀组坏了,估计是经常加热后直接倒出食物,加热盘的残余高温把水封老化了,水封漏水了,时间长了造成轴承损坏,直到用不成了。所有的破壁机或是沙冰机的刀组结构都相差不大,网上有卖刀组件的,加上邮费也不便宜,还怕它质量不好,所以还是自己换轴承保险些。 因为是先拆的时候没有拍照,然后等配件,花了些时间 ,在安装的时候拍的照片,所以就按组装顺序发图吧。

先把刀组所有零件图发上来吧。

新买的轴承,一组是两个,因为邮费高一次买了四个,

油封,邮费也高,买了两个氟胶油封,据说氟胶的比丁晴的耐高温好些,丁晴的在我们这一个都要十块,氟胶的还没有卖的,网上氟胶的才三块多,就是邮费高了。

轴承壳体,也是刀组座,小直径处镶油封,大直径处是轴承,铝塑管切平后,外径刚好镶轴承用的。

镶好后的样子,油封有点松就涂了些704胶,

放入油封隔垫,镶入轴承

压入刀轴

换个方向看看,以前的卡簧锈坏了,从锁芯上拆的一个,

因为硅胶水封很薄,压不住封水不好,这样就容易在油封槽内积累脏东西 ,所以就想着加一个硅胶垫,电热水器上拆的。

内径太小,要扩大,为了同心,用破纸做了个模板,用电视天线做了个空心冲子,这个老天线还真不错,挺厚的黄铜

做好后的样子,同心度还行,也很整齐。

安装水封

安装刀片,刀片拆时有做记号的,到此刀组总成组装好了,

破壁机杯子。有的品牌售后是不换刀组的,直接让你换杯子,好几百一个。

杯子内部。

杯子底部

拆下底盖

安装刀组。

刀组安装好了。

试机,运转正常,声音也不错,左面两位是显示时间的,右边三位数是显示温度的。

最后总结一下,在拆的时候,轴承的防尘盖已经坏了,还没彻底散,应该慢慢压出才对,当时有些着急,没找到合适的冲头慢慢压出轴承,而是直接用榔头砸的,结果一下就散了,这样就给取出轴承外圈带了一定的麻烦,使油封与轴承间的隔执严重变形,修复隔垫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破几个轴承的滚珠看看呗

网友B:
谢谢分享,氟橡胶耐温比硅橡胶还好,丁腈只比普通橡胶耐油好点

网友:
好复杂啊,一个一个的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C:
看着好像是一种功能较多的搅拌机,我觉得上置电机的好点,底部是一个水杯整体结构,不太容易进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是一种功能较多的搅拌机,我觉得上置电机的好点,底部是一个水杯整体结构,不太容易进水。 ...

嗯,上置的确实好点,起码轴不泡在水里,不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是一种功能较多的搅拌机,我觉得上置电机的好点,底部是一个水杯整体结构,不太容易进水。 ...

搅拌机是顶置电机的好,也好清理,不过那个功率不能做的太大,电机大了头重脚轻了,这个破壁机功率大,把做好的鱼放进去打碎,可以直接喂小孩子,打出来的干粉超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上置的确实好点,起码轴不泡在水里,不易进水

各有优缺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几个轴承的滚珠看看呗

那有难度,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氟橡胶耐温比硅橡胶还好,丁腈只比普通橡胶耐油好点

嗯,是这么说的,

网友:
维修材料用得真顺手

网友E:
谢谢分享。等我的破壁鸡坏了,也寄给大婶折腾折腾。。。。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等我的破壁鸡坏了,也寄给大婶折腾折腾。。。。哈哈。。。。。 ...

破壁鸡坏了,割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破壁鸡坏了,割掉就好

害刂  不  得。。。。。。。媳妇不同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是一种功能较多的搅拌机,我觉得上置电机的好点,底部是一个水杯整体结构,不太容易进水。 ...

一样会坏,我一豆浆机上置的吧也是轴承进水电机烧了没温饱我去。这些都有压力的,加热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会坏,我一豆浆机上置的吧也是轴承进水电机烧了没温饱我去。这些都有压力的,加热密封 ...

最大的问题是保养太麻烦,我爸买过两个搅拌机,一个下置电机容易漏水,只能打碎干的食品,上置电机开始还行,但没多久防水的密封漏水。如果是磁力耦合应该能做到防水,但成本会高不少,扭力传递有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