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39元富格锂电胶枪,并小改

楼主(2019-07-23):
不便宜的胶枪,买着玩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加热倒是蛮快的。大概十几秒钟就能出胶。

到手就拆了。发现点问题然后些许修改就解决了。
首先这货说明书写的1500mah,枪身上缺标的1800mah。然后内部锂电池(应该是动力锂电)也是1500mah。
实际负载测试,4.2v1A放电至3.3v。。总共放出了1400多mah。姑且算合格吧。
然后在接着改线,原线是24awg硬线。太粗的也放不下。所以用20awg的更换掉。

接下去又发现了这货设置保护电流和实际运行时加热器电流不符。
导致无法开机,开机走完一个灯位就自动关机了,过流保护。
工作电流在6A左右。设置过流好像只有5A的样子。
没办法。查线。发现采样是经过了10k电阻。还有个滤波电容。这样就好改了。直接在采样滤波上并联一个100k电阻拉低检测电压。。
这样开机就不会过流保护导致关机了。
装起来丢角落里吃灰去。

网友:
这货成本蛮低的,感觉这个价不值,20元左右才愿意入手玩玩。

网友A:
楼主自己并了颗8025上去?39感觉贵了,一颗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啊,1A才放出1400mah,6A的话就更少了,估计也就用10来分钟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并了颗8025上去?39感觉贵了,一颗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啊,1A才放出1400mah,6A的话就更少了,估计也 ...

要是PTC加热的话,也就前面加热的时间是大电流,后面保温电流就会很小。

除非胶用的很快,所以实际使用时间会长很多。

网友:
9.9才是他正确的价位

网友:
昨天刚下了单子,谢谢分享

网友B:
并的电阻010是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的电阻010是100k?

01D.100k  让满功率加热时检测的采样电压稍微低些。这样就不会过流保护了。理论上并联采样电阻也行。不过还是采样分压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的电阻010是100k?

那个是代码01D,01代表100,D代表10的3次方,即100×1000=100K。

网友:
手机上看不是很清楚,看成010了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价格确实便宜,对比之前拆的威克士WX89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931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价格确实便宜,对比之前拆的威克士WX89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对比一下哪个出胶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比一下哪个出胶快

这个必须是威克士
我这个富格估计要20多秒

网友:
我的刚到手,电池是橙色1800的,开机也没有问题,可能改版了,不过做工真一般,头部胶套都不能完全匹配,里面走线也很乱,实际上用的是ptc发热芯。

网友:
发几张图,为什么会被折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是威克士
我这个富格估计要20多秒

到手了没?对比结果如何?我正考虑要不要买威克士

网友:
看便宜入手了个,到手直接拆,看了内部做工实在差,太小了,手感不行,对比威克士的,哎……一言难尽……直接就申请退货了……

网友:
我的也是橙色电池,测试了能有1800呢,改了个松下的三千的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手了没?对比结果如何?我正考虑要不要买威克士

上面的就是实测结果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推广了,没买锂电款,买了个插电版,到手发现太小了,懒得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