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w的灯珠需要串联什么样的电阻???

楼主(2019-07-23):
电池是18650,4.2v

1.这种1w的灯珠需要串联什么样的电阻?多大的?是限流电阻还是限压电阻?
2.可以不用驱动板直接就用吗?
3.需要特定的散热片么?

网友:
这么低的供电电压,串联电阻不能恒流,只能限流,亮度随电压变动而变动。建议用驱动芯片驱动。

网友:
LED驱动需要恒流

网友A:
锂电供电的话,只能保证满电不过流。

4.2-3.4=0.8V/0.33A=2.4欧姆用2.7欧姆1W左右的电阻即可。

当锂电电压下降到3.3V左右基本也没电了,LED亮度也下降的很厉害。

楼主:
一般是。但是很多家用手电,1瓦的灯珠不需要恒流,只是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有软件计算,电阻限流也可以的,按最高电压计算,随电压下降亮度会变暗

网友C:
室外有氧运动的帖子,不过,这灯珠不错,LED供电的特性决定了其使用方法!恒流最佳,恒压串电阻限最大电流也可以。最好不要满功率使用!

网友D:
个人观点:先用升压板,得到恒定的电压和电流,然后把灯珠串联使用,这样即使小电流也可以亮一些;前提是楼主更偏向节能还是偏向亮度,如果是节能那就上大点儿的电阻,电阻上的大,电阻限制电流的通过能力,灯就不是很亮,达到节能目的;反之上小点儿,18650带这个灯,应该不会炸~~~   散热的话如果当个灯珠,即使满功率也不用散热,找那废旧灯上的铝基板裁一块,涂点硅脂放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供电的话,只能保证满电不过流。

4.2-3.4=0.8V/0.33A=2.4欧姆用2.7欧姆1W左右的电阻即可。

不亏是专家。回答的详细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先用升压板,得到恒定的电压和电流,然后把灯珠串联使用,这样即使小电流也可以亮一些;前提是楼 ...

需要特定的散热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1w的灯珠需要串联什么样的电阻???
室外有氧运动的帖子,不过,这灯珠不错,LED供电的特性决定了其使 ...

需要特定的散热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计算,电阻限流也可以的,按最高电压计算,随电压下降亮度会变暗

大哥,这不是废话么?感觉和那些官员发言似的,每一句都很有道理,但是又没什么用,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E:
家里厨房就是用的这种灯珠做长明灯,贴在一个CPU散热器上,用的22欧0.25W电阻,电源是淘汰的三星5V1A充电头,目前已经连续点亮2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厨房就是用的这种灯珠做长明灯,贴在一个CPU散热器上,用的22欧0.25W电阻,电源是淘汰的三星5V1A充电头 ...

厨房用这种1w的灯,能看的见吗???洗菜炒菜的时候看不清楚吧?

有必要长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不是废话么?感觉和那些官员发言似的,每一句都很有道理,但是又没什么用,解决不了问题。 ...

百度能解决的事,非得拿来说,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厨房用这种1w的灯,能看的见吗???洗菜炒菜的时候看不清楚吧?

有必要长明吗? ...

做饭用的4个10W扣板灯,这个长明灯是在不做饭又偶尔进厨房拿点小东西或洗水果不用开主灯,完全看得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特定的散热片么?

散热片应该是必需的!led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散热不畅导致的!有的大功率LED灯是采用风扇强制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能解决的事,非得拿来说,有什么办法

按你这么说,很多东西都可以百度到,没必要去找培训老师交流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应该是必需的!led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散热不畅导致的!有的大功率LED灯是采用风扇强制散热的。 ...

1个风扇的功率都1瓦了吧?这样本来就不耐用的电池更不耐用了

网友:
加电阻限流搞定了,
剩下的至少需要铝基板来散热,这种灯珠我有好多,都在论坛送掉了
折腾坛友赠送的几百颗1W LED灯珠玩玩-有赠送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