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比纽曼QC3.0更实惠更好的introsan触控车充!

楼主(2019-07-23):
哈哈,前天偶然间在马云家买的,有优惠券(现在好像没有了),9块钱!9块钱!9块钱!而且还是一拖2,QC3.0的!!废话少说,看图吧,都是大图,基本可以看到芯片型号的。而且还带有电量显示,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比万用表测量的电压低了0.2V左右,问题不是很大,有开关,是触摸的,不是带自锁的那种,车充两侧是导电的橡胶,轻触一下就开,再碰一下就关闭电源,很好用。

真的是9块钱!!

触摸导电橡胶,看到有一小块金属导片了没有?

两块IP6525芯片

哈哈,是偶然间在马云家买的,有优惠卷

网友:
看着不赖呆,值这个价钱了

网友:
看着电路板就觉得用料不错,一个字:值

网友A:
双口个体太大,虽然很值。    现在很多点烟设计在扶手箱里,怎么大扣不上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口个体太大,虽然很值。    现在很多点烟设计在扶手箱里,怎么大扣不上盖了。 ...

看个人的车辆来吧,我的车点烟口在机头下面,不影响,可能你的车是高端车辆吧

网友:
不错,双路的,不是共用usb口,不用怕俩手机打架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可惜没有券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个人的车辆来吧,我的车点烟口在机头下面,不影响,可能你的车是高端车辆吧 ...

设计年代问题,你那时候还主张带点烟器,功能是点烟。   现在都是点烟型插座而已。所以位置都变了。

网友:
还是两路独立的USB,这个好评

网友B:
就那两个篮白色的LED碍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两个篮白色的LED碍眼。

那个是焊在电路板上的LED灯,灯光是透过正极的孔射出来,插进充电头就不见亮光了

网友:
羡慕啊。现在没券了

网友:
两路都qc3.0?

网友:
性价比没的说。

楼主:
一路,棕色的那个就是,9块钱想要2路?想多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棕色的那个就是,9块钱想要2路?想多了啊

ip6525不是自带qc3.0么?两块我以为两路都是qc3.0哈

网友:
,¥h8aKYiqP1rn¥,

又有券了,买个试试

网友C:
仔细看了下是一块ip6525t加一块ip6523s:lol:
昨天有券下了一个。回复没给通过,券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下是一块ip6525t加一块ip6523s
昨天有券下了一个。回复没给通过,券又没了 ...

继续努力!!我把车充拆了,加了根导线,感觉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