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的二手漫步者音箱拆了,Edifier R301T北美版

楼主(2019-07-23):
漫步者r301t北美版 这么老的产品怎么这么新,是翻新的?各位大师傅来鉴宝

网友A:
utc2030 加tda2030 .一个4558运放一直卖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c2030 加tda2030 .一个4558运放一直卖到现在。。。。

这型号应该10多年了,箱子也很新再看变压器也很新!是不是翻新的?而且音质比我当年用的这款差太多了

网友B:
最次也要买个木质的音箱呀,太垃圾了

网友:
从做工来看应该是真货,假货里面没这么工整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北美版是什么意思?110V60Hz吗?

网友C:
看起来不像假的,但是这音质本来就不怎么样。

网友:
除了箱体发点,和倒相管长电,电路+喇叭跟R201T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像假的,但是这音质本来就不怎么样。

音量小,低音也很弱。我那个好像01年的 买的这个好像05年的。批次不一样 质量也差距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次也要买个木质的音箱呀,太垃圾了

这就是木箱啊

网友D:
2030A十4558,前几天拆了一个,就这,国产的。
变压器,啦叭,没在手跟前。

网友:
漫步者音箱,是中国大品牌,不用怀疑,

网友:
大路货,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c2030 加tda2030 .一个4558运放一直卖到现在。。。。

还有个10几瓦的变压器,太能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tc2030 加tda2030 .一个4558运放一直卖到现在。。。。

我的是r201t3 突然没低音了 是不是4558运放坏了?  可以用5332代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30A十4558,前几天拆了一个,就这,国产的。
变压器,啦叭,没在手跟前。 ...

我的是r201t3 突然没低音了 是不是4558运放坏了? 可以用5332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r201t3 突然没低音了 是不是4558运放坏了?  可以用5332代替吗?

可以。音质可能没多大提升。一般用4558听个响就行了。既然要换把低音2030也换了,有时候不一定是运放坏电位器故障也会没低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r201t3 突然没低音了 是不是4558运放坏了? 可以用5332代替吗?

没低音,先查下低音功放集成,如果没坏,再查4558,5532可以代4558,比4558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低音,先查下低音功放集成,如果没坏,再查4558,5532可以代4558,比4558强。 ...

换了运放好了.谢谢! 另外想接个蓝牙模块接收,音响必须要插上接头蓝牙才有声音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