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星期天在跳蚤市场看到个老物件

楼主(2019-07-23):
应该是外置软驱

网友:
东芝奔3上的外置软驱,和光驱供用一个接口。里面那张驱动盘是当年流行CDMA1×无线上网卡的驱动

网友:
这接口很特殊,一般机器用不上。

网友(2022-09-30):
除了接口,我记得还要驱动的,Win95里面。

网友:
应该不需要,因为我原来的sony笔记本是可以软驱启动的,也是外置一个特殊接口

网友A:
我记得有一款双硬盘的笔记本电脑,设置RAID0必须要这个软驱,结果机器主人不当会事直接就丢了,后来装系统就麻烦大了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也有各一个USB口的外置光驱和软驱,基本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一款双硬盘的笔记本电脑,设置RAID0必须要这个软驱,结果机器主人不当会事直接就丢了,后来装系统 ...

什么神仙笔记本要设置raid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