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艾泰进取1220上网行为管理器

楼主(2019-07-23):
公司的进取1220最近频繁断网,拆开盖子就不会,这应该是太热导致的吧。加装了一个散热片,看到有预留风扇位,想加装一个,请教群里的大神,应该用几V的风扇呢?不会影响供电吧?

网友:
企业级的就是一个大铁皮盒子而已,你可以把风扇接线并到电源板到主板的连线上,把风扇的一根线加个电阻调速

网友(2019-10-16):
换个路由器又没多少钱,一个公司会在乎这点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