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帖,众仪ZT101拨盘里面的簧片乱了~我也乱了~

楼主(2019-07-23):
如帖所示,哪位大神能给个众仪ZT101拨盘里面簧片的默认位置图。我的由于拆卸清洗的时候被挂掉了,就乱了。。。然后我也凌乱了。。。大概凑了下 还是不行。。哪位大神帮忙给个这个默认的位置图片  谢谢了~~~~

网友A:
老站很多拆机改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2499

网友:
很简单啊,多触点端顺时针摆放就行了。
再不行就找众仪客服,他们会给你安装顺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很多拆机改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2499

我很多都看了,就没有那个位置的图片。。。所以我才这里发帖求助的

网友B:
图片来了,刚拍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多都看了,就没有那个位置的图片。。。所以我才这里发帖求助的

图片发了啊

楼主:
好人啊    大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来了,刚拍的啊。

我的里面是这样的…和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里面是这样的…和你的不一样啊………

这就对了,你要的V片位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对了,你要的V片位置图。

这个位置是对的吗?我按照电路上 自己弄的。。。

网友:
楼主试试把万用表电池盒抬起来看看,印象中众仪的表电池盒下面PCB上有弹片位置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