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机械定时器,原来是这个(单向器?)断了

楼主(2019-07-23):
这是落地扇上用的,拧紧不走了,定时失效,开关正常

看着质量还行

先拆开看看

为啥这种定时器都是用透明盖子呢?

齿轮组

末级,恒速和启停用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多级的齿轮

推杆及触点

侧面看

突然它炸开了,还好没弹到眼睛

还好大部分零件都找了回来,就是推推杆的塑料件死活找不到

断掉的零件是这个,貌似单向控制用的

就剩基座大齿轮和弹簧了

还有半圈轴

全家福

楼下修

楼主:
只能拆相同的定时器找零件了

这个也是好的,开始想直接装到落地扇上
但质量看着有点差,还是拆件修原来那个

拆到这两个件

准确说是三个

完好的是这样

装好各级齿轮,就是中间那个颜色不大配

扣上盖子试一下

终于能转起来了

然后在桌上找其他东西时,一张纸下发现之前弹飞的中间件
好吧,把两个都拆了换

这种定时器量大,基本都是塑料做的,不过经手十多台风扇,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定时器坏
偶还有个Eprom的紫外线擦除器,里面的定时器是铜齿轮的,那个肯定经用

网友A:
哎哟,不错,想起我上次拆到的上海钟表厂的老定时器,都是铜齿轮,打算把它用起来。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不错,想起我上次拆到的上海钟表厂的老定时器,都是铜齿轮,打算把它用起来。
等牙膏 ...

偶也有个铜齿轮的,用在紫外线擦除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也有个铜齿轮的,用在紫外线擦除器上

老式电饭锅定时器也是全铜的。

网友C:
小电流也无所谓~

网友D:
我就想知道最后拆了又换没有?

网友E:
看来棘牙也是个易损零件,我遇到大多是漩涡弹簧的固定槽断裂,只剩一个开关可用。有一两个是单向棘牙断裂,大小一样可以换上。

网友F:
机械的成本很低啊,电子的现在也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电饭锅定时器也是全铜的。

还没用过带定时器的电饭锅呢

网友:
使用了36年的定时器,蝙蝠电风扇的

网友:
90年代初好多风扇的定时器都是铜齿轮的,那盖子用透明的是方便质检观察齿轮的工作状态,见过一些老货还是白色不透明塑料的外壳,后期都改成透明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也无所谓~

电流小,但触点可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拆相同的定时器找零件了
这个也是好的,开始想直接装到落地扇上
但质量看着有点差,还是拆件修原来 ...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最后拆了又换没有?

换了,已经换了,折腾呀

网友:
这东西塑料的极易坏,茅二轮止退爪断掉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棘牙也是个易损零件,我遇到大多是漩涡弹簧的固定槽断裂,只剩一个开关可用。有一两个是单向棘牙断裂, ...

那是叫棘牙么?
末端动得最快的那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的成本很低啊,电子的现在也便宜了

机械的设置比较简单,电子的非常准确,偶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叫棘牙么?
末端动得最快的那叫啥

转动的3个倒刺齿一般叫做棘牙,齿轮的内侧倒刺齿一般叫做棘轮。。末端摆动最快的一般叫做限速器,减速器,调速器。我遇到大概有3种,一种是楼主定时器的摆动式限速器,有用在发条玩具车上防止太快,带连杆和陀飞轮,旋转摆动等很复杂的用在机械手表上。八音盒机芯上的是旋转式减速器限速器,离心摩擦式调速器,蜗杆最快的转轴下部有弹性体装置,转速快的时候利用离心力摩擦一圈外壁减速。我九几年小时候见到一种玩具拆下来的发条机芯,最快的齿轮轴下连着一个偏心块结构,转速快的时候转轴偏心受力变大,导致摩擦力变大,也可以起到简单的减速作用。

网友:
呵呵,不知道有发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