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 edge后台问题

楼主(2019-07-23):
e字位多了个小锁图标功能  导致后台无法清除。
之前出现过一次也是这样的都没找到方法解决 ,最后只能双清了。
这次和上次一样都是打盹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碰出来的

网友:
一般来说清后台界面,程序上拉是清除,然后下拉就是锁定不能清除啦。锁定的程序下拉就可以解除锁定了。

网友A:
在 设置-电池里面看看,应该是开了保护防止后台自动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设置-电池里面看看,应该是开了保护防止后台自动杀

2楼的方法已测 有效,我的诺基亚7不适合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