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三星 EMMC KLMBG2JETD-B041 在 NS1081 主控下的表现

楼主(2019-07-23):
前几天拿到了几颗 KLMBG2JETD-B041 正好手上有 NS1081 的主控板,于是就想做成 U 盘看看,单帖 32G 一次就成功了,但是双贴后插上电脑显示出了 60G U盘,几秒后盘符消失了,然后反复掉电重启。怀疑是第二次贴片时有虚焊,重新加焊后问题依旧,重新加焊主控后问题依旧,(可能是颗粒本身的问题?)于是索性取下后贴的那颗,所以下面的测试都是在单帖 32G 下完成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测试呢?原因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NS1081 主控在 1.73 和 1.81 固件以及是否开卡的情况下读写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是这次测试的 U盘,主控板采用的是大树提供的 NS1081 廉价版(据说优化过供电了,后期没有对发热进行测试)
三星 KLMBG2JETD-B041 是一颗 EMMC 5.1 (应该是 TLC 颗粒)32G

*以下测试均取至电脑主机 USB2.0 接口下得到的数据

这是两个固件在未开卡情况下测得的数据,可以看到 1.73 版本读取速度非常不稳定,实际也是两者的读写速度表现都很慢,最重要的是平均访问时间均达到了 70 毫秒,这些离散分布的绿点表明了它的随机访问非常不稳定,表现出来 4K 的读写都慢到令人发指

换到 1.81 版本固件并进行一次开卡操作后,读写速度测试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随机访问时间更是达到了 0.5 毫秒

这是实际的读写测试,可以看到在 1.73 版本固件未开卡的情况下 4K 和写入几乎在完全不可用的状态

这是和另一颗闪迪 SDADL2AP-16G EMCP 读写对比数据

另外在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发现在一个帖子中提到
关于三星的大容量EMMC掉速:TLC 晶圆,大容量,新的颗粒贴上其第一次 写满到90%左右 就开始掉速,最严重的会掉到1m左右
掉速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具体使用中再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测试,总的来说 KLMBG2JETD-B041 这个颗粒在 NS1081 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如果在 USB 3.0 接口测试下得到数据会更高,发热情况有待后续观察,测试中表现发热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不至于烫手),即使是在环境温度 30 多度的高温下。EMMC 或者 EMCP 2.0 的方案很多,不知道类似 EMMC 5.1 的颗粒还有没有其他 USB 3.0 接口方案可选?

参考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1334&page=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549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2907
https://download.siliconexpert.com/pdfs/2017/12/13/7/26/5/933/sam_/manual/pgurl_klmbg2jetd-b041ia2324.pdf

网友A:
我也有个NS1081+2颗32G东芝EMCC的64G优盘,3.0接口跑跑就烫手,不过还没遇到掉盘的情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NS1081+2颗32G东芝EMCC的64G优盘,3.0接口跑跑就烫手,不过还没遇到掉盘的情况 。 ...

期待有新的 3.0 方案出现,毕竟 NS1081 是一个很老的方案了。之所以折腾这些 EMMC 颗粒是因为它的 4K 表现几乎秒杀市面上所有品牌的 USB 方案使用的那些 TOSP48 颗粒(尤其是在 2.0 接口下的表现)Win-to-go 什么的我没用过,但是我使用树莓派的 PC 镜像写入这些 U 盘作为 U 盘随身系统使用的表现非常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有新的 3.0 方案出现,毕竟 NS1081 是一个很老的方案了。之所以折腾这些 EMMC 颗粒是因为它的 4K 表现 ...

现在大佬们都转战UFS了,无奈的SM3350+三星UFS2.1,秒天秒地秒空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佬们都转战UFS了,无奈的SM3350+三星UFS2.1,秒天秒地秒空气

UFS有套件了? 牛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FS有套件了? 牛逼

已经发了好几趟车了,没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了好几趟车了,没上车?

车牌都没看到.....来晚了

网友B:
不过我上车NVME硬盘盒 170+金士顿A1000  240G 速度也是可以起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上车NVME硬盘盒 170+金士顿A1000  240G 速度也是可以起飞的

nvme的盒子和ssd目前价格还是比较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me的盒子和ssd目前价格还是比较高啊。

1G基本1块钱了,,还可以,,就是得电脑支持USB3.1 GEN2  10Gb理论,,实际极限看平台,有的能到1G/S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佬们都转战UFS了,无奈的SM3350+三星UFS2.1,秒天秒地秒空气

这个可以观望,手上也有一颗 UFS 的闪存闲置着

网友:
64g单颗粒已挂,使用较少原因不详。怀疑ns1081挂了,大文件写入就掉盘

网友C(2021-12-16):
原来三星Emmc 也能用 NS1081,我还以为有某个品牌的 EMMC 和 它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有新的 3.0 方案出现,毕竟 NS1081 是一个很老的方案了。之所以折腾这些 EMMC 颗粒是因为它的 4K 表现 ...

ns1081 64g
我做了个用来跑 wtg挖矿系统盘

效果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三星Emmc 也能用 NS1081,我还以为有某个品牌的 EMMC 和 它不兼容。。

能用,不过部分EMMC 5.0/5.1规范的型号在NS1081上满盘写一遍后再写,写速度能跌到2M/S。

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2907

EMMC4.x版本的三星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不过部分EMMC 5.0/5.1规范的型号在NS1081上满盘写一遍后再写,写速度能跌到2M/S。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1334&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