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维修铺给的18650电池组

楼主(2019-07-23):
路过一熟悉的电动车修车店,看老板正在玩弄18650电池组,逐凑近看,老板看我感兴趣就说给你了,大喜,花了四块钱买了一瓶呦呦奶茶给老板。
     这是单颗标9.25wh,不像有些直接标有毫安值的,老板说是48v10安的,我也不懂,请教大虾下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既然楼主这么懒,我既然闲得有空就帮你度娘一下。其实动动手指90%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Wh读作瓦时,是电量单位,代表电能做功的量;mAh读作毫安时,是电池容量单位,通常用作电池充放电指标。

由 P=U×I 可知
Wh=V×mAh÷1000
mAh=Wh÷V×1000

可见,要将Wh和mAh进行换算,必须知道电压。

例如一块电池标示3.7V,16.65Wh,可计算16.65÷3.7×1000=4500毫安时。另有一节电池标示1.2V,1800mAh,计算可得1.2×1800÷1000=2.16瓦时。

网友:
不错,4块钱值了,恭喜

网友:
一……一瓶奶茶!……

网友:
一看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出俩瓶!拆机锂电比较麻烦,测内阻,容量,重新配对,没有分容柜的话,时间很长的

网友:
做工规整,不像小厂手工制作的。

网友:
修车的很多,楼主这下有动力电池用了

网友:
9.26W/3.7V=单节2500MA,电池是4并13串的,所以48V/10A没有虚标
不过就像6楼说的那样,这种旧电池,如果想拿来给电动车用,测内阻,容量,重新配对,没有分容柜的话,时间很长的,很麻烦的,
如果是拆了拿来做其他的就没这么麻烦

网友:
先别拆,充满电看看是哪组电压异常,然后再拆散,快速高效

网友:
江西汇亿,好东西,赚了两百

网友:
这么多电池充满了给魅色手电筒用,能用到地球毁灭

网友:
好东西,这下有得玩了,楼主至少得有个zb206+才行

网友A:
楼主需要一台内阻测试仪,还需要一套EBD容量测试仪,看来楼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入坑了!

网友(2021-03-31):
电动车维修铺给的18650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一台内阻测试仪,还需要一套EBD容量测试仪,看来楼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入坑了! ...

容量测试仪,内阻测试仪。这么多电池,业余时间搞搞一个月可能都搞不完,入坑的节奏。

网友:
这组电池,应该是里面有部分不良品了,甚至是整组电池都有问题也有可能。
我之前也是得了一组4并10串的电池组,拆出来测试,基本都是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