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32G的U盘格式化文件系统和分配单元大小如何设置比较好

楼主(2019-07-23):
刚买了个32g的3.0 U盘,请问U盘格式化文件系统选择NTFS还是FAT32以及分配单元大小如何设置比较好。

网友A:
FAT32兼容性好一些,windows,mac,安卓都支持。但不支持单个大于4G的文件。NTFS支持4G大文件,但不太适合U盘用。最终建议:exF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32兼容性好一些,windows,mac,安卓都支持。但不支持单个大于4G的文件。NTFS支持4G大文件,但不太适合U盘 ...

基本上只在win系统的电脑使用,也很少用到4g的大文件还是先用FAT32格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只在win系统的电脑使用,也很少用到4g的大文件还是先用FAT32格式吧。 ...

可以可以

网友B:
U盘不建议NTFS文件格式,分配单元默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不建议NTFS文件格式,分配单元默认即可。

本来想格式一下的,发现不用格式也跟默认格式设置的一样就没有格式了。

网友:
32G EXFAT 32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