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的硬盘,是西数好还是希捷好?

楼主(2019-07-23):
首先我的要求就是要稳定,我是用来做仓库盘,基本长时间开机,对机械硬盘速度没要求,现在机器上是4年前的2t的西数绿盘5400转的。要准备更换顺便扩容。
发现希捷的4t,5400转的,有256mb缓存的,但是没写7x24.反而写着7x24的监控盘只有64mb缓存。
西数紫盘4t,也是64mb缓存。刚发现还有个东芝的5400转监控级,128mb缓存的
因为很久没关系硬件情况,现在这两个牌子哪个比较安全,仓库盘啊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个人觉得希捷更易选择,西数分绿盘,蓝盘,黑盘,其绿盘极易坏,黑盘我没购买过

网友:
建议上黑裙之类,4个硬盘上阵列,不怕其中一个硬盘坏了。这样硬盘就可以挑便宜的买。

网友:
本人实际使用经验————希捷低端便宜的新款硬盘基本都是叠瓦盘,而叠瓦盘哪怕是做仓库盘都不推荐,卡慢还有故障率高。
西数虽然也有叠瓦盘,但是数量稍微少一些,64m缓存的紫盘值得购买!!价格还有性能都还不错!我现在就是在用4t西数紫盘,目前一切正常。
之前在京东买了一个希捷叠瓦盘售后换新之后便宜卖了。
叠瓦盘一生黑!!!

网友: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优先选择东芝吧,东芝目前好像还没有叠瓦盘。不过作为 仓库盘功耗稍微大一些!

网友:
这除非是有朋友卖硬盘的,
能从差品率上比较一下,

再就是要注意少数坑爹型号,
哪个行业哪个牌子还没有几个一生黑的型号呢!

以前有一段时间西数卖得比希捷好很多,
那段时间希捷算是低谷期吧,
至于现在,
好像没听说哪个牌子碰不得的?

网友A:
大缓存的不 要买.

以前被ST坑过,现在只用西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缓存的不 要买.

以前被ST坑过,现在只用西数..

西数的也够垃圾的,我手里坏了3,4个盘了,都是西数的,我现在都是买320G以下的日立盘,倍儿靠谱,就是单盘太小了
500G的日立盘是西数的了,不过好像品质下滑没太严重,也可以买

网友:
也就东芝盘放心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数的也够垃圾的,我手里坏了3,4个盘了,都是西数的,我现在都是买320G以下的日立盘,倍儿靠谱,就是单 ...

看我这个2TB的吧...用了好多年了.
看加电时间.

别的牌子不好说,,ST的今生不碰~~
个人认为 WD 的绿盘作为仓库盘很好...

网友:
大容量建议hg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个2TB的吧...用了好多年了.
看加电时间.

我现在2t的是绿盘4年了,3t是紫盘一年半,暂时都没问题,主要是电源一定要好,还有我硬盘c7出现过问题,听说是数据线不行,后来更换了一只黄。现在是准备把2t换下来,顺便扩容。

网友:
我自己用的西数紫盘2T。官网注册保修三年。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都是2年保修。

网友:
便宜就选希捷,企业选西数黑盘,舍得的话最好还是上英特尔。

网友:
5400转256M缓存的一般都是叠瓦盘,容易坏,慎入。要说西数还是希捷好,我觉得入门级的都差不多。高端企业级的还是西数好点。

网友:
希捷的盘不能选,坏了几个都是希捷的!

网友:
牌子我不看重,只要是企业级型号就行

网友:
其实都是看手气的,换句话说就是看这牌子和你八字兼容不兼容,我兼容希捷。。。西数的在我手里烂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