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07数据项一直涨会不会有事?是什么导致硬盘这个数据涨?

楼主(2019-07-23):
有一块2T 的硬盘07红色的了,不能用了,速度极慢,还掉过一次盘。现在想把里面的数据备份都不行了,很慢很慢,而且吱吱响。2T的机械。咋办?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再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对的,先换下电源和线,如果好了,马上AnyReader这类的软件把东西拷出来,再说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