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脱毛仪BRI861出光不稳,拆开看看

楼主(2019-07-23):
故障现象:
这款机器要求闪光头紧贴皮肤才能出光,现在贴在皮肤上偶尔出光,拆开手摸上金属圈可以出光,但是也不稳定,要开机过一段时间后触摸金属才可以稳定出光,原样装好隔层塑料就没有反应了。请大神帮忙分析一波什么原件坏了。

网友:
这算是高功率闪光灯打毛囊和毛发的黑色素?

网友A:
看看r231是否变质,然后继续往后查查,实在不成试试短路检测极试试。
总之就是一级一级的看看到底检测极在哪一步失效了。

网友B:
楼主,脱毛效果好吗?脱了之后,重新长得毛发真的会变细小了吗?皮肤会变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r231是否变质,然后继续往后查查,实在不成试试短路检测极试试。
总之就是一级一级的看看到底检测极在 ...

新手第一次搞,刚才测了电阻是正常的,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我手上两台机器都是这个毛病,现在搞不明白前面的金属圈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脱毛效果好吗?脱了之后,重新长得毛发真的会变细小了吗?皮肤会变黑吗? ...

还行吧,可以延缓,但是不能永久,这个要长期用的,另外我是卖这个的,我自己不用,男人还要有毛才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第一次搞,刚才测了电阻是正常的,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我手上两台机器都是这个毛病,现在搞不明白前 ...

应该是类似触摸感应开关,通过人体对地电阻电容或者感应电来检测,按说这个圈应该接地或者拉高就可以跳过这个检测。从你描述看可能是检测线路上的某电阻电容变性,导致的刚上电检测不灵敏。

网友:
原理应该就是个大号闪光灯。我家也有类似的国产品牌,要坚持定期使用才会有明显效果,只用一两次效果不明显,大部分人可能是耐心不够就放弃了。

网友(2020-03-02):
引用 楼主:
新手第一次搞,刚才测了电阻是正常的,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我手上两台机器都是这个毛病,现在搞不明白前 ...

楼主可以买个好的拆开看看对比着修才好修,哈哈哈,话说,我也有一个这玩意儿还没修好,,,,

网友C:
是不是利用激光把毛烧掉?

网友D(2020-04-27):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利用激光把毛烧掉?

利用黑色素吸收特定波长能量来破坏毛囊达到去毛效果,多少个周期后毛发就很少或不再生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利用黑色素吸收特定波长能量来破坏毛囊达到去毛效果,多少个周期后毛发就很少或不再生长 ...

那为啥不用这个波长的灯全身照射?不需要脱毛的地方挡起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不用这个波长的灯全身照射?不需要脱毛的地方挡起来就是了

光头瞬间能量很大,全身照会烤糊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下次也拆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不用这个波长的灯全身照射?不需要脱毛的地方挡起来就是了

不差钱和你受得了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