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瑞格尔投影,改装喇叭。

楼主(2019-07-23):
119元撸来的瑞格尔投影

打开外壳

主板

主控Ic,这是通用的液晶电视主控Ic

喇叭很烂,音质差且声音小,直接换掉

这个喇叭比原来的大,只能另外找位置装,顺便用硬纸板做个箱体,改善音质

喇叭直接塞子靠近散热孔的位置,大小正好合适,注意不要堵住散热风道

装起来测试效果(手机没对焦好,拍起来比较模糊)
安装在书房,白天拉上窗帘效果还可以接受。

打开20瓦LED吸顶灯,亮度就太暗了

晚上拿到客厅试一下,画面100寸以上的效果

连接到书房的电脑,(配的Hdmi线太短了,无法放到书柜上,只能先投到天花板测试一下,改天换根长一点的HDMI)

分辨率估计854*480(DVD的分辨率),看看电影还是够的。

网友:
分辨率和流明度是硬伤

网友A:
贵在便宜!~我买的时候21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在便宜!~我买的时候219啊!~

早期的是不是1280*720的?宣传是这样的。

网友:
亮度低省眼画面模糊能有效减少观看次数,也算护眼

网友:
暗角有点明显,镜头组看着像是单反上的50毫米标头放大版。

网友:
ns4871的输入电阻为20K+0K,增益反馈电阻20K,放大倍数=2Rf/Ri,也就是说音频放大器被配置工作在放大2倍的状态,在20K那个输入电阻上并了个5K的电阻,声音大了一些(试过1K的会失真,再没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