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名无刷电钻换电芯~~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2019-07-23):
跟风买了个无名无刷锂电钻,某德姆家的,毫不夸张的说电池很垃圾,2并5串共10块18650电池,单节容量1200左右,2并不到2500AH,那就改了它,购了15块特斯拉18650,让卖家帮忙点焊个镍片上去回来直接焊。无刷21v 带冲击
这家店老板人不错,我说电池容量太小,当时很痛苦的答应给我补发个电池,但是10多天也没发货,最后干脆不理我。后来实在没辙投诉他了,然而投诉当天就发货了,真不值该夸老板人好还是。。。。
我知道老板人不错电池还送我一块,但是再怎么忙发不发货你告诉我一声,每次问他就说发走了,然后天天查快递都没有物流信息,再问就不理我了,最后搞得我实在没耐性
但是补发的电池还是坏的。坏的。。拆开发现有2节电池本应该是并联,但是组装的时候马大哈有一节放反了直接导致2节电池短路,同时挂掉,最后拆掉2节电池,换了之前拆下的蓝皮电池将就用着吧。

做工一般 但无刷这个价钱还要什么自性车 希望能寿命能长久些吧

金属自锁夹头 还是很方便的

同心度一般

原带的电池,5串2并 21V(18V)

牧田款通用

拆除旧电芯

特斯拉18650

容量3300左右,放电10A

2并放电就是20A ,理论够用

点焊好镍片 自行焊接起来

没有电焊机实在是不便啊  自从改完这个电池后 就决定买个电焊机玩玩

接下来看2楼 买了电焊机回来 继续改 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
自从上次改了电池,觉得没有电焊机玩电池实在是不方便,正好某鱼有个哥们刚做的点焊机,2节酸麟电池串联,放电电流巨大,点焊效果还不错,继续改i电钻电池,618时候还买了个21V电钻,电池一样的垃圾,感觉不改改没法用啊一样的垃圾国产电池 容量不到1200

容量测试

上次购买的国产卓能5C 2500mha电芯 足容量

点焊机登场

1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 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查找

上次买的时候让卖家点焊了镍片,但是焊接实在是不方便,这次有了点焊机自行点焊吧,剪断原来的镍片尾巴

自己点焊0.1厚的镍片效果还不错

5串 成品

这玩意是越用越顺手啊  非常不错

第二个搞定了。3楼再改个16.8V 的电钻

楼主:
改了就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再改个以前购买的电钻,没用几次,原厂的电池也是垃圾 1100mha左右。这次购了国产的2500mha 东磁5C电芯,我感觉这个放电电流是够用的,请大神们告知是否够用
随便测试了2节 容量足

原来的电池

拆除掉,换新的

完成后的照片忘记拍了,反正容量是比以前大多了
全家福,全都把电池改了,只有无刷那个是特斯拉的,其他都是国产2500mha的电池
还有原来的充电器也都非常垃圾的,全部都重新购买了。
电池+充电器+点焊机+其他 几百大洋吧,或许不值得去改,但重要的DIY的乐趣……
最近又购了内阻测试仪,现在真是越发不可收拾了,我想把所有的18650设备都改了电池……点焊机真是个好东西

有多少和我一样朋友啊

天天把电视柜当工作台弄得一片狼藉  老婆都不愿意骂我了。

网友A:
夹头看着还不错,电钻壳子缝隙好大,没拆开看看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看着还不错,电钻壳子缝隙好大,没拆开看看里面吗?

论坛有人拆了 我就没拆 内部还可以

网友B:
谢谢分享,超级电容点焊机真不错

网友:
我想起那个捡个鼠标垫,然后配台电脑的段子了。

网友:
嗯 我也一直徘徊中  想着要不要入一套呢

网友:
点焊机现在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超级电容点焊机真不错

我用这个是酸麟电池的还有用电容的,效果应该差不多,酸麟的更耐操

网友:
好帖都得加分呐,某德姆也曾经实惠坛友过,商人嘛,总要赚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是酸麟电池的还有用电容的,效果应该差不多,酸麟的更耐操

还可以再进一步,给电钻加个有线接口,在不需要移动使用或电池没电的时候用电瓶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再进一步,给电钻加个有线接口,在不需要移动使用或电池没电的时候用电瓶来工作 ...

这个有点麻烦,锂电钻就是为了方便,这么搞就不方便了

网友:
收藏了。很好的动手实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人拆了 我就没拆 内部还可以

变压器才是王道 或许 明年电池就点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麻烦,锂电钻就是为了方便,这么搞就不方便了

除了不方便移动使用,其他的都还好。你的电池是有专门的充电接口的,我的充放电是相同的触点,充电器是标准5521头,所以我直接加了个5521母座和切换开关,可以接电池直接充电,也可以切断电池连接使用外接电源

网友:
点焊电池,没有电池架,电池正极要加青稞纸垫圈,以防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才是王道 或许 明年电池就点焊不了

医生好

网友:
我也想买个点焊机很久了!没舍得出手!储能看得上眼的贵,变压器的自己有一个6000瓦的CD铁芯暂时又想不到从来下手

网友:
我也是电视柜当工作台。。。全被我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