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加H27QEG8NDM5R双贴量产

楼主(2019-07-23):
H27QEG8NDM5R是拆的SSD的,网上查不到资料,应该是3d nand,买的SM3267AE152焊盘的板,焊好以后能识别容量,但是量产软件各种报错,最后总算找到一个能量产过的软件。

这个SM3267AE板子跳线好多。。。。
双贴CE识别有问题跳R6 R7电阻,一般双贴跳到R7,单帖也可以不跳,就是R6 R7都可以不短接。。。。
3d nand的要跳R43 R44但是我发现不管跳那个量产都能过。。。。
最重要的是3d nand一定要短接SB8。。。。。

H27QEG8NDM5R是3d nand软件检测ID是AD3A18A36125,H27UDG8M2MTR的F,
这应该是两个H27UDG8M2MTR封装成的F。。。。

之前有坛友研究过这个ID的F贴SM3267AE,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6919
他总结是缺少HY16nmTLC的固件,但是我这个用的就是软件自带的HYTLC,跑圈能过,
就是写入速度不稳定,在5M/S到25M/S之间跳动的厉害,还有强制开启DDR后只是前几百M的写入加快了点,
测速是在USB2.0接口下测速。。。。

量产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QFileUtym6n3yB7B6dg
提取码:azsp
百度网盘里的软件我改了几个参数,不改也能量产过的,或者可以根据图片中的软件版本自己去下载,
我就是在U盘量产网下载的。

网友:
上usb3.0接口跑跑看

网友(2020-02-21):
按楼主方式可以成功,但是U盘接USB3.0接口没反应,试了几台电脑都一样,应该U盘还有问题

网友:
今天捡了个威刚SSD也是这个片子,海力士TLC,我已经放弃拆了,浪费时间速度不行!

网友(2020-03-25):
继续等待高手为什么接USB3.0接口不识别

网友A:
这就是海力士的弱鸡2d tlc,3.0下不认要么是电容问题,要么就是板子有伤,我遇到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海力士的弱鸡2d tlc,3.0下不认要么是电容问题,要么就是板子有伤,我遇到好几次了 ...

能说一下是哪个电容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是哪个电容问题吗

你顺着3.0数据引脚跑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21-03-15):
感谢啊,实在的谢谢楼主

网友(2023-05-22):
感谢啊,实在的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