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了一个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19-07-23):
手上用的是以前买的电阻的负载,只有三种电子模式,用着不方便。于是决定做一个可调的但也是简易的负载。用的是坛友的电路图,理论上能调到大于3A。
元件基本都是手上有的。洞洞板,老主板上拆的北桥散热器,可调。下面的衬板也是一块角料PCB

位置摆好,连线,很快就好了,但电源上不去,只能达到500mA。查来查去,MOS的问题。手上只有个10N60,DS电阻太大,电流上不去。只能X宝买了两只75N75,花了2元不到。

用上珍藏的硅脂,现在还没有风扇,以后找一个35X35的安上

这个充电器有保护,电流大于2.6的无输出了。这样2.5A一分钟后散热器就很热了,看来想测电池容量什么的只有再装一个风扇了。以后找到再说。目前只用来测充电线的电流的充电器电流,不长时间通电。所以先就这么用吧。

忘了上电路图了。补上。不会电脑绘图,就来的手绘的吧

同时谢谢大家的打赏

网友:
纸是报价单?元件不少啊

网友:
非常喜欢,我也想过一个,楼主可以发个电路图吗,我也买几个零件来做一个

网友A:
简单点好,电路图公布一下

网友:
几个零件画个原理图呀,

网友:
哈哈,是431基准吧

网友:
好!楼主能不能公布下电路图。一直想做个2-3A简单实用的电子负载,,满足日常测试充电头。

网友:
应该是这个原理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好,电路图公布一下

在老论坛时制作过一个,原理图和制作的微型负载如下。

网友C:
可以调节电流吗?
比如30ma,1a这样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节电流吗?
比如30ma,1a这样的调节

连续调的,不是分档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老论坛时制作过一个,原理图和制作的微型负载如下。

很不错,小巧精致,搭配个炬为表头可以测试锂电池了

网友:
洞洞板搭得很不错,好久没搭了

网友A:
谢谢,小巧漂亮功能多。需要辅助电源并问温控风扇图中未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小巧漂亮功能多。需要辅助电源并问温控风扇图中未见嘛????

风扇暂没装。不用风扇的话就不用辅助电源了。用的LM358,从3V到30V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节电流吗?
比如30ma,1a这样的调节

要分档位的话,就改可调电位器为固定电阻比,也就是改运放正向输入的电压,可以用拨码开关设多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