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金正670A看戏机

楼主(2019-07-23):
同事老爸的一个看戏机,电源开关不灵,音量调节无效,修一修

外观

右侧按键

左侧按键

顶端,混响钮、耳机口、U盘口、TF卡槽、充电口、电源开关、音量钮

背面,喇叭不小

金正670A

两节18650并联,两节电池都是真的

打开

好简单

主板

主控

内存

接口

音量编码器

混响编码器

主板背面

两侧按键板

电源开关不灵的原因是外壳模具开口错位,导致电源开关无法拔到位

差1mm多

打磨一下

打磨了这么多

后壳也需要打磨

和打磨完的前壳比较一下,差1mm多

这张清楚一些

音量编码器

打开修一下

没问题了

准备装壳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是简单的开关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简单的开关坏吗

电源开关没坏,只是因为机壳的原因拔不到位,改造机壳解决。音量编码器接触不良,拆开修理的。

网友:
金正,现在好像专做这种类老人家用的电器,比如插卡小收音机等,外框都是红彤彤的

网友B:
好奇之前怎么用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这种机器,开机无限重启,估计估固件坏了没办法搞就放弃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之前怎么用的

之前也不是完全打不开,用力拔能接上一点,就开机了,时间长了可能因为磨损或氧化的原因就不能保证每次都正常开机了,维修之前也是有时候可以开机的

网友(2024-04-12):
兄弟,知道670H拆机螺丝在哪里吗?外壳没找到